想请问一下个新唐偶同位校验的怪异问题

楼主(2014-09-28):
目前使用NUC100RC1BN UART的初始化如下

SYSCLK->APBCLK.UART1_EN    = 1;
SYS->IPRSTC2.UART1_RST     = 1;
SYS->IPRSTC2.UART1_RST     = 0;
SYS->GPBMFP.UART1_RX       = 1;
SYS->GPBMFP.UART1_TX       = 1;
SYS->GPBMFP.UART1_nRTS_ALE = 1;
UART1->FCR.TFR             = 1;
UART1->FCR.RFR             = 1;
UART1->FCR.RFITL           = 0;
UART1->LCR.SPE             = 1;
UART1->LCR.EPE             = 1;
UART1->LCR.PBE             = 1;
UART1->LCR.WLS             = 3;
UART1->LCR.NSB             = 1;
UART1->BAUD.DIV_X_EN       = 1;
UART1->BAUD.DIV_X_ONE      = 1;
UART1->BAUD.BRD            = 24000000 / 1200 -2;
UART1->IER.RDA_IEN         = 1;
UART1->IER.THRE_IEN        = 0;
UART1->ALTCON.RS485_NMM    = 0;
UART1->ALTCON.RS485_AUD    = 1;
UART1->FUNSEL.FUN_SEL      = 3;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目前是希望用485对MODBUS设备下命令   使用偶同位但是
UART1->LCR.SPE             = 1;
UART1->LCR.EPE             = 1;
UART1->LCR.PBE             = 1;
三行都是设定为1  有同位效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用示波器看第九位一直出不来    请有经验的前辈给点方向谢谢

UART1->LCR.SPE             = 1;
UART1->LCR.EPE             = 0;
UART1->LCR.PBE             = 1;

就算LCR.EPE下0波型还是看不来差异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   UART1-> LCR.EPE   可以用来控制第九位是0或1  所以校验不是自动产生的?如果我把485换回RS232模式问题也是一样     那这样不就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慢慢传   在传送之前要先计算好校验  等传输完成后再重新计算校验吗?那效率不是很低?

楼主:
//***********************************************************************
最后是自己写程式产生       貌似FIFO中已经有包含第九位(由LCR.EPE控制)

unsigned char Even_Check(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unt;
Count = 0;
for(i=0;i<8;i++)
{
if(Temp&0x01){Count++;}
Temp = Temp >> 1;
}
if(Count%2){return 0;}
else       {return 1;}
}
//***********************************************************************
void Uart1_SendChar(unsigned char Temp)
{
while(UART1->FSR.TX_FULL);
if(Even_Check(Temp)){UART1->LCR.EPE = 1;}
else                {UART1->LCR.EPE = 0;}
UART1->DATA =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