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S1117-3.3芯片处电源滤波电容易烧毁问题

楼主(2014-09-28):
如图:C8正端接5V直流,C8取值10uf,但测验时易烧毁,请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你C8耐压多少啊,10UF 0603的话,耐压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8耐压多少啊,10UF 0603的话,耐压很低的。

这个实物电容的具体参数我也不知道....

网友:
钽电解用耐压16V的

网友:
gnd接了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实物电容的具体参数我也不知道....

0603 10uF 的 MLCC 估计耐压也就 6.3-10V 的样子, 建议换成 4.7uF 估计就没问题了

网友:
10u 0603 很多是6.3V的,换10V应该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03 10uF 的 MLCC 估计耐压也就 6.3-10V 的样子, 建议换成 4.7uF 估计就没问题了

MLCC的耐压这么低?这是陶瓷介质,不是电解电容诶……

网友:
还真的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