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769 GPIO中断没有响应,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4-09-28):
一块LPC1769的板子,P1.18接LED灯,P2.12接KEY,下降沿触发,以下是代码,使用lpcware cmsis固件库,MDK 4.72
调试了很多次,按key的时候,LED等没有任何反应,LED灯和线路是确认没有问题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就因为这个问题
已经调试了30次了

int i=0;//全局变量
void GPIO_Init()
{
                GPIO_SetDir(1,(1<<18),1);

        GPIO_ClearValue(1,(1<<18));
        GPIO_SetDir(2,(1<<12),0);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4);
NVIC_SetPriority(EINT3_IRQn,1);
NVIC_EnableIRQ(EINT3_IRQn);
GPIO_IntCmd(2,(1<<12),1);
}

void EINT3_IRQHandler(void)
{
if (GPIO_GetIntStatus(2, 12, 1))
   {

      GPIO_ClearInt(2,(1<<12));
     if (i==0)
         {
     GPIO_SetValue(1,(1<<18));

   }
    if (i==1)
         {
      GPIO_ClearValue(1,(1<<18));

   }
   i++;
  if (i>1)
     i=0;
  }
}
/* Support required entry point for other toolchain */
int main (void)
{
        GPIO_Init();
        while(1);
}

网友:
外部中断和GPIO中断要注意区别。你中断中的判断实际上是判断GPIO的,外部中断不用判断,直接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