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较易手工焊接的LNA吗?QFN太小了。。。

楼主(2014-09-28):
买了两片MAX2659,QFN-6封装,看到就没信心了,太小了。

有没有其他封装大一些的LNA呀。。GPS的

网友:
QFN是趋势,对射频元件也有利,打周围人焊一下吧

网友A:
为什么要用QFN? 因为寄生参数小!
频率高了,要获得你想要的指标,必须规避这些寄生参数

QFN加点松香吹一会就好了,表面张力会自动将芯片拉正

网友:
焊盘上锡,上焊膏,上风枪,焊锡表面张力自动归位,结束。焊的比烙铁还齐

网友:
多练习几次就好了,用风枪熟练了比用烙铁焊普通贴片还好

网友:
QFN封装不难焊接

网友B:
焊盘加锡,元件脚加锡。然后元件脚的一面沾一点助焊剂,热风枪吹上

网友:
那个不是QFN 前面还有一个u,uQFN,比QFN更小

网友C:
QFN好焊接,BGA的也好焊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FN好焊接,BGA的也好焊接。

你说的是手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手工焊接?

BGA我也觉得好焊。。用热风枪一下子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QFN? 因为寄生参数小!
频率高了,要获得你想要的指标,必须规避这些寄生参数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焊盘加锡,元件脚加锡。然后元件脚的一面沾一点助焊剂,热风枪吹上

用何种助焊剂,免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何种助焊剂,免清洗?

没有用过免清洗的。如果技术可以,加少量助焊剂。热风枪把芯片焊上时,残留的助焊剂就很少

网友:
焊盘先用烙铁上松香、上锡,不然容易粘连

网友(2015-01-08):
QFN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