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5.5和XDS560PLUS链接的问题

楼主(2014-09-28):
我新装了64位的Win7系统,就装了CCS5.5, 仿真器用的是SEED 的XDS560PLUS,也装了驱动,

程序编译通过了,点Debug后,弹出对话框,进度条动了一会就一直没反应了,

对话框上提示说 第一次用的时候 要等几分钟,但我都等了半个小时了,还没反应,也没死机,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如果是2.6版本的XDS560是不支持的,只能在32位的系统下用ccs3.3。

网友:
转个32位的win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