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min forerunner10 拆机图,有freescale片子

楼主(2014-09-29):
戴了1年多了,刚拆开瞧了瞧

后盖

打开后盖

拿出主板

主板

装好打不开了,不知道是否要用数据线,明天试试

网友:
做工考究啊

网友A:
带GPS 那个陶瓷片是蜂鸣片还是gps天线

网友:
做工真好!

网友:
这集成度倒是真没的说

网友B:
PCB周围那一排焊盘是干嘛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B周围那一排焊盘是干嘛用的

像是接液晶屏的

网友D:
这个是手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GPS 那个陶瓷片是蜂鸣片还是gps天线

是蜂鸣片,GPS天线是第四张图上面的那个铁片

网友E:
电池容量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手表吗?

对的,是手表

网友:
我有个410,上次有点不放=防水了,自己用胶密封了下,结果悲剧的发现按键也被胶住了。。。。

网友:
大气的GPS手表。一分价钱一份货。

网友:
楼主拆开装回后不显示了,这下无语了吧。

楼主:
重新拆开酒精伺候,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接液晶屏的

正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容量多大?

看不出来,不开gps待机一个多月,开的话理论5小时,没具体测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带GPS 那个陶瓷片是蜂鸣片还是gps天线

后盖上是蜂鸣片吧,gps天线也许是板子上立着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盖上是蜂鸣片吧,gps天线也许是板子上立着的那个

没错
.

网友:
看到mtk了

网友:
见识了,做工真好

网友G:
里面是两块pcb么?看起来像加了隔断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里面是两块pcb么?看起来像加了隔断的样子。

只有一块,后面是电池

网友:
只能手表啊,功能如何

网友H:
智能手表啊,功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智能手表啊,功能如何

是运动手表,带训练功能

网友:
学习了,原来防水是这么做的。

网友I:
蜂鸣片的声音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蜂鸣片的声音效果怎么样?

比较小,不过跑步的时候自己听得见

网友:
做工比较考究,这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电沌可以整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