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S3910, FIFO读不到数据。

楼主(2014-09-29):
使用AS3910芯片,初始化之后在天线上测到了13.56MHz的频率,SPI通讯正常,crc_rx位也设置了(receive without CRC)。

然后发送REQA命令,延迟后去读FIFO中的数据,只能读到最高位的"&",有卡无卡都一样。

想问一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没有使用RFID芯片的中断功能,只是在发送REQA命令延迟0.1s后去读FIFO,请教一下这样可不可行?

谢谢了。

楼主:
使用的是ISO14443A协议。希望做过类似项目的朋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没用过AMS的,只用过NXP的,  硬件与卡工作频率匹配好了吗 ?
另外一位兄弟的 贴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AS3910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也用了Debug的GUI试了一下,发送了REQA的direct command以后,发送指令读取FIFO,FIFO里没数据。 我用了GUI自带的程序读到了UID以后再去只读FIFO,发现还是没读到数据。

Debug指令如下。

楼主:
经过修改,读卡成功。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