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头所指的是延迟一段时间再赋值吗?会综合成什么

楼主(2014-09-29):
箭头所指的是延迟一段时间再赋值吗?会综合成什么

网友:
好像综合的时候,忽略这个延时吧

网友:
不会综合成什么,只是防真的时候有用,告诉防真器有一个延时

网友:
不能综合,但写testbench的时候非常有用

网友:
仿真用. 综合时一根线就拉过去了.

网友:
这个是仿真的时候用的,综合的时候直接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