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手飞思卡尔,请教几个入门问题?

楼主(2014-09-29):
我之前用STM32F1X  现有一产品要用到低功耗,并且要有最少4KRAM 32K FLASH   有一个外部中断,一个PWM 几个定时器
本打算用STM32L0,但看是今年才出来的,网上资料不多,发现飞思卡尔的M0+出来较久。所以想上手用在这个项目上
现有几个问题请教:1:能用JLINK调试吗? 2:有没有有关M0+的中文件资料如LK05.3:开发是像STM32那样用库,呢还是用寄存器。
望指教。

网友A:
FSL的芯片支持好几种调试方式,其中就包括jlink,M0+的芯片建议使用KL25,这个的中文资料及代码什么的比较多,比较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L的芯片支持好几种调试方式,其中就包括jlink,M0+的芯片建议使用KL25,这个的中文资料及代码什么的比较 ...

好谢谢我先解一下。

网友:
支持JLink调试。
KL05的中文资料不多,KL25的中文资料比较多,你可以参考。
Kinetis SDK库暂时不支持KL05芯片,你可以看下新产品KL03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单片机,中文资料多的不多。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没用过飞思卡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没用过飞思卡尔

建议各位新上手飞思卡尔Kinetis芯片的工程师朋友们参考此篇:【官方资料分享】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

网友:
谢谢分享,【官方资料分享】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

网友(2014-12-13):
KL25资料多

网友:
开发如果用KDS,推荐用PE生成代码,如果是MDK和IAR,则推荐用库

楼主:
现在在用其它的方案

网友:
当然可以用JLINK调试 ,但是飞思卡尔没有像ST那样的库 ,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用其它的方案

怎么没选FSL的芯片?

网友:
居然没有库,应该有人会开发出来吧

网友:
飞思卡尔的库跟st比差些 ,但愿以后会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