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抽屉式的回流焊,大家推荐下

楼主(2014-09-29):
公司使用,经常焊接小的样板。10-20个左右的。手工焊太累了,效果也不好。遂想买个小的抽屉的回流焊+丝印台+吸笔。但是不知道哪种性能稳定可靠。
公司买东西还要货比三家得出优选方案,崩溃ing,,,,,,
主要我怕买了之后效果不理想,稳妥起见,问问各位。最好不是x宝的渠道,BOSS人为X宝的东西无保障。
莫元不多,支付5个,搞搞气氛,各位勿嫌少。

编辑说明:莫元设置错误,改成5了

网友A:
俺在taobao买的1200的, 去年底到现在, 陆续焊了有几百块板子, 没啥问题, 还行

网友B:
公司有生产的直接购买回流焊接炉,没有的话,那要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有生产的直接购买回流焊接炉,没有的话,那要找一下

没那么大的量,批量的还是拿出去找工厂贴,主要是开发阶段的样机贴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在taobao买的1200的, 去年底到现在, 陆续焊了有几百块板子, 没啥问题, 还行

先给个链接可否?

网友C:
我上个月买的那台不错,焊了四片核心板(总共8片BGA),成功三片(有一片锡浆没刷好)。感觉最主要还是锡桨要刷好。

网友D:
是啊给个连接吧,就是小批量用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给个连接吧,就是小批量用的焊接

宝宝很可爱

网友A:
这是俺焊的第一批板子, 0402用太多了, 焊不是问题, 人肉贴片伤不起啊, 第二批俺就老老实实改回0603为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俺焊的第一批板子, 0402用太多了, 焊不是问题, 人肉贴片伤不起啊, 第二批俺就老老实实改回0603为主了

你这个量,可以考虑找外面的工厂贴了

网友:
我们也是刚买了个小回流焊,焊了两次,引脚都连在一起了,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量,可以考虑找外面的工厂贴了

找外面贴也很麻烦, 反正一咬牙就贴完了, 换成0603就轻松很多

你去淘宝找962回流焊, 俺买的映显的, 便宜, 好像还有个普惠稍微贵一点, 估计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个月买的那台不错,焊了四片核心板(总共8片BGA),成功三片(有一片锡浆没刷好)。感觉最主要还是锡桨要 ...

赞同, 锡浆刷好了, 器件都摆端正了, 基本就没问题, 做这种少量的试验板, 回流焊本身不是关键

网友E:
我们直接用恒温台,效果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们直接用恒温台,效果可以

少量的没问题, 缺点是控制不好温度板子下面容易发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俺在taobao买的1200的, 去年底到现在, 陆续焊了有几百块板子, 没啥问题, 还行

同求链接。。  这种设备是不是电阻电容都是自己用手贴上去?

网友:
谢谢分享,去搜搜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同求链接。。  这种设备是不是电阻电容都是自己用手贴上去?

肯定自己贴啊, 自动帮你贴的不是回流焊机, 是贴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自己贴啊, 自动帮你贴的不是回流焊机, 是贴片机

人肉贴片,批量大,真心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自己贴啊, 自动帮你贴的不是回流焊机, 是贴片机

手贴,,  那不是要累死了,跟自己焊似的。

有没有人用机器贴片,然后用你这个焊接的?      贴片机应该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量的没问题, 缺点是控制不好温度板子下面容易发黄

我们用250度烤,时间不是太长应该没问题。锡浆要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直接用恒温台,效果可以

恒温台,感兴趣,可以详细说说如何做吗?

网友:
其他还好,就是手动去贴的话,伤眼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恒温台,感兴趣,可以详细说说如何做吗?

你是打算手贴吗?  感觉手贴好辛苦的说,焊几片样板,那还不如烙铁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打算手贴吗?  感觉手贴好辛苦的说,焊几片样板,那还不如烙铁焊就好了 ...

0603焊接费事,头晕眼花的

编辑: QFN底下是GND,还得热风枪+锡膏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温台,感兴趣,可以详细说说如何做吗?

taobao上三五百块钱, 比自己做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603焊接费事,头晕眼花的

编辑: QFN底下是GND,还得热风枪+锡膏吹

这个要看板的厚度和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上三五百块钱, 比自己做省事多了

恩恩。我的意思就是买,然后回来自己如何操作.哈哈。

网友G:
公司用还是用品牌的吧,东西坏了不会说你没选好,如果挑个杂牌坏了就是你没选好,替公司省钱别人一般是不会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司用还是用品牌的吧,东西坏了不会说你没选好,如果挑个杂牌坏了就是你没选好,替公司省钱别人一般是不会 ...

就是不知道哪个品牌稳定可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司用还是用品牌的吧,东西坏了不会说你没选好,如果挑个杂牌坏了就是你没选好,替公司省钱别人一般是不会 ...

同意

俺是自己用, 所以买了杂牌坏了大不了自己修, 给公司省的话, 弄不好还要落埋怨, 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我的意思就是买,然后回来自己如何操作.哈哈。

操作很简单, 结合你选的锡膏, 设定合适的温度就行了, 放上去烤, 烤到锡膏熔化器件会动的, 然后再稍等几秒钟, 小心拿下来自然冷却

上去烤之前, 最好先在70-80度左右烘干一段时间, 把水分和过多的助焊剂烘干一下, 要不然容易炸锡, 弄得到处都是锡球

网友:
泰安普惠T962A,已经使用2年了,焊接的时候板子尽量放中间,效果还可以,焊接面积大有T962C。

网友:
我是在XX宝买的,链接就不上了。  使用中会出现抽风风扇容易损坏,更换时买耐高温的,普通的上去很容易就挂了。

网友:
我也正在找,每次找人焊一般是300起,做几次也就可以买个小回流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很简单, 结合你选的锡膏, 设定合适的温度就行了, 放上去烤, 烤到锡膏熔化器件会动的, 然后再稍等几秒 ...

谢谢,今天和您学了不少东西。奉上莫元,以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和您学了不少东西。奉上莫元,以示感谢。

客气! 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

莫元没打算拿, 因为你说尽量提供非淘宝的途径, 俺没有, 不过你既然给了, 俺就笑纳了

网友H:
感觉这个贴片机用来贴芯片的话效果不太好,很多地方连锡了,还得重新拖一遍.
不过贴元器件倒是比焊元器件快很多.

网友:
手工放元器件嘛?那会不会很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很简单, 结合你选的锡膏, 设定合适的温度就行了, 放上去烤, 烤到锡膏熔化器件会动的, 然后再稍等几秒 ...

再追问一下,推荐下锡膏吧。已经定了普惠的机器了

编辑:增加“机器了”

网友I:
33楼,我的也是T962A,排风扇我拆过,是德国原装的,用了4年了,没坏。
这个机器注意排烟,最好是放室外用,否则烟受不了。
无论机贴还是人肉贴,我都是0805起步,太小的无论维修还是查错,都会消耗远大于器件省下来的那点可怜的成本,而且故障率和隐患会大增,实在不划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追问一下,推荐下锡膏吧。已经定了普惠的机器了

编辑:增加“机器了” ...

锡膏我用的"维修佬"的, taobao就有, 买小包装的10几块钱, 锡膏打开后很容易干掉, 大包装的干掉就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33楼,我的也是T962A,排风扇我拆过,是德国原装的,用了4年了,没坏。
这个机器注意排烟,最好是放室外用 ...

0603很难出问题的, 人肉贴的话0402偶尔会出问题, 0805太大了, 跟很多IC都不搭, 而且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这个贴片机用来贴芯片的话效果不太好,很多地方连锡了,还得重新拖一遍.
不过贴元器件倒是比焊元器件快很 ...

我这边就是0.5mm的STM32会连锡, 主要就是锡膏没刷好, 要用烙铁拖一下, 不过楼主是拿来做样板, 不是生产, 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我用的"维修佬"的, taobao就有, 买小包装的10几块钱, 锡膏打开后很容易干掉, 大包装的干掉就浪费了 ...

3克油 !!!!!!!!

网友:
人肉智能贴片,几百块板子,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膏我用的"维修佬"的, taobao就有, 买小包装的10几块钱, 锡膏打开后很容易干掉, 大包装的干掉就浪费了 ...

买点稀释剂备着

网友J:
我有个普惠T962C想出,使用3次以内,1600不含运费,有意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K:
锡浆一定要搅拌好,连脚多应该是印刷问题,印刷是重点之重,印好了锡膏图形整齐不塌落,无粘连。 ...

你说得很对,连脚多就是印刷的问题,就是刷锡膏的时候,就连起来了,这样的板子出炉后,仍然是大部分连着的。

上次你的建议很好,现在我们注重了刷锡膏的工序,保证大芯片不连锡,TQFP44芯片焊接质量大幅度提高,基本无后期检修,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普惠T962C想出,使用3次以内,1600不含运费,有意联系

已经买了。谢谢

网友:
一起研究共同进步

网友:
学习真是无止境呀

网友J:
不好意思,不能回消息,我的联系方式是QQ:叁1019974.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不能回消息,我的联系方式是QQ:叁1019974. 谢谢

有图片么?

网友:
图片可以按要求拍摄,有意可以加我QQ

网友:
外面机器贴的话,估计1200米的样子,钢网可以自己做。

楼主:
买的普惠962A,等钢网回来慢慢摸索,搞定后分享

网友(2017-06-19):
路过学习下,也买了T962A ,正要研究一下

网友:
我有个正邦的 用了一年左右 想转让 因为现在买了5温区的回流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多年前的帖子,让你顶出来了。这个机器我摸过,里外都摸过,摸过的数量还不少,有问题私信我,让我的大 ...

那太好了!还不知道会碰到多少问题,到时候一一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别人不如问我明白,外科内科全行,内外的结构螺丝怎么上的,这些我最清楚。
最大的问题是刮锡和锡膏, ...

不好意思,几天没上来.
真是很感谢!现在准备开始弄了,发现锡浆买回来时没放进冰箱,常温下放了一个多月,不能用了,这两天得重新买!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别人不如问我明白,外科内科全行,内外的结构螺丝怎么上的,这些我最清楚。
最大的问题是刮锡和锡膏, ...

还是新手,没法发短消息,只能这里请教您了。
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板子是顶面底面两面贴片焊接,我贴片焊接完一个面(比如顶面),再焊接底面的话,这时要顶面朝下来给底面刮锡膏,因为顶面已经焊接好元件,肯定是不平的,也不好固定 。这时要不要弄个工装把板子支起来使得板子底面能保持水平,以便于刮锡?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可以焊完一面之后还能方便焊另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锡膏放的有点干了,之前瓶盖没密封吗,先搅拌一下,顺一个方向,看看搅拌之后的流动性,如果太干, ...

谢谢您这么详细的讲解,双面焊的问题大概明白了,我试试看。
锡膏本来是没开封的。常温下放了一个多月,拿不准能不能用的情况下,上周被其他人无意中开封了,这下也只能用新的了。

网友L:
不如买个 烤箱算了,我以前就用抽屉式的。。。 要1000来块钱,后来我花300块钱买个 烤箱 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没事,又没一直敞着盖。以前PH生产电路板也没有放冰箱,太麻烦,不过锡膏是金福的,这个锡膏很强悍 ...

哦,这个开过封的锡浆我到时候拿块板也试试;调锡浆你说要看流动性,不知道这个流动性的度怎么把握?不知道调到什么程度算合适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不如买个 烤箱算了,我以前就用抽屉式的。。。 要1000来块钱,后来我花300块钱买个 烤箱 一样用  ...

放到烤箱里也能用,呵呵,以后我自己家里干活可以考虑一下,现在公司里就用这个抽屉式的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M:
放到烤箱里也能用,呵呵,以后我自己家里干活可以考虑一下,现在公司里就用这个抽屉式的了,谢谢提醒! ...

都一样的,抽屉的并不会更好,  抽屉的已经损坏 才买新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螺丝刀按一个方向搅拌,搅拌个几分钟吧,大约5-6分钟,把螺丝刀提起来,锡膏应该是往下流动,就像倒油 ...

嗯,明白了,这样的话就好判断了!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毛病,中国医生在此,说不好能把死马医活。

开始后  就会显示 温度原件错误 还是什么的。。。 反正与温度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什么牌子的?看来不是我主治的型号,因为PH的烂货不会这么先进的显示自身有什么问题。 ...

qinsi 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OEM 贴不同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