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283的寄存器配置

楼主(2014-09-29):
HW_PINCTRL_DOUT3_SET(0X0F);
HW_PINCTRL_DOUT3_WR(0x0f);
HW_PINCTRL_DOUT3_CLR(0X0F);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呢?就是给输出赋值啊,看不懂。。。。。。。

  HW_PINCTRL_CTRL_CLR(1<<30);
    HW_PINCTRL_CTRL_CLR(1<<31);

    //BANK3_PIN17
    HW_PINCTRL_MUXSEL7_SET(0x3<<2);
    HW_PINCTRL_DRIVE14_WR(0X66);
    HW_PINCTRL_PULL3_SET(1<<17);
    HW_PINCTRL_DOUT3_WR(1<<17);
    HW_PINCTRL_DOE3_SET(1<<17);

    HW_PINCTRL_MUXSEL7_SET(0x3<<25);
    HW_PINCTRL_DRIVE15_WR(0X5<<20);
    HW_PINCTRL_PULL3_SET(1<<29);

    HW_PINCTRL_DOUT3_SET(1<<29);
    HW_PINCTRL_DOE3_SET(1<<29);

为什么IO这样配置后还是没有输出呢。。。。。。。。。。求解 A

网友:
imx283,LZ可以参考zlg imx283的开发板例程。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网友:
关于寄存器的配置建议你看一下我们的参考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A:
你也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IOMUX工具,比较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IOMUX工具,比较方便的。

我自己设计的板子,非常感谢,我找到这个工具了,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写,手册上也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设计的板子,非常感谢,我找到这个工具了,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写,手册上也没有啊?。。。 ...

这个是个设计工具,方便大家设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设计的板子,非常感谢,我找到这个工具了,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写,手册上也没有啊?。。。 ...

手册中是没有介绍的。

网友(2015-02-26):
找到这三个的定义处了么?在对应手册的寄存器说明。都自己设计板子了?是几层的?什么软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