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的fpga频率怎么采集100M AD的数据……

楼主(2014-09-29):
RT。50M的fpga频率怎么采集100M AD的数据……

网友:
倍频加FIFO是否能达到要求,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A:
楼主真懒;你说的什么听不懂。。

50M的fpga频率怎么采集100M AD的数据……
---------------------

1、50M的fpga频率, 这个50M是什么,是外部晶振?还是 fpga必须工作在50M

2、100M的 AD 的数据, 是 AD 采样率100M,还是被采样的信号 100M

问问题说清楚嘛,不然估计没人想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懒;你说的什么听不懂。。

50M的fpga频率怎么采集100M AD的数据……

抱歉,
我是说AD采样频率100M
FPGA的晶振频率50M。

网友:
PLL 倍频即可。。

网友:
FPGA换个晶振,

网友:
pll,5L正解

网友:
PLL 倍频,搞定!

网友:
PLL倍频上去

网友:
这个问题真水,学FPGA第一个就学PLL倍频吧!

网友:
pll倍频+1

网友:
PLL倍频,字数字数

网友:
这是水贴

楼主:
这个,,,,毕业后才接触fpga,,此前一直就是mcu+rots模式。。现在兼fpga。。我还真不晓得。。可以这样的。

网友:
PLL一般有最大频率要求的,100M的信号怎么也的400M的速度去才有有的看啊。

网友:
mcu也有pll呀,要不频率怎么上去

网友:
fpga还没开始学习就直接想用,至少先练一练吧

网友:
mcu+rots  -》 mcu+rtos ??

网友:
楼主的MCU不能倍频么

网友:
PLL倍频吧,数据缓存建议用SRAM或者FIFO也行。SDRAM虽然大,速度达不到要求。除非你用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