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台收来的二手雕刻机进行了维护。

楼主(2014-09-29):
这机器买来3000。。。桌面不平。。。感觉不值。。你们感觉值不值。。
这个机器我用了15天弄好了。精度在3丝左右。。。。。10 楼会传我修好的图。。。

网友:
可以扔了,毫无精度可言!修的成本差不多可以买一台了。

网友:
拆解买材料

网友:
貌似修的工作量很大,拆零件用的话不值。

网友:
按重量处理掉吧……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哈哈,直接卖掉吧

网友:
好多灰啊,。

网友:
这积灰也太大了吧,,

楼主:
占楼编辑。。。

网友:
看照片,楼主要折腾了。

网友:
维修难度很大

网友:
make  数字 补丁

网友:
步进也能拆???

网友A:
步進電機上焊接的線好恐怖,都不包一下。
樓主,你這樣維護步進電機,你的電機裝回去后工作還好吧?

网友:
支持楼主精神,但是要理性

网友:
LZ都拆腾出来了...坐等10楼更新!

网友B:
步进拆开就可以扔了。
机械结构这块也有的搞搞,换新的价格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拆开就可以扔了。
机械结构这块也有的搞搞,换新的价格很贵

没关系的,转子没抽出来是不会失磁的。

网友:
感觉很值啊,

网友:
维修人工费都赶上二手机器费了……不过能修到3丝,LZ也是个牛人!

网友:
呵!! 修理好了,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编辑。。。

等着你的更新呢

网友:
这是刚从土里起出来的节奏么?

网友:
够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進電機上焊接的線好恐怖,都不包一下。
樓主,你這樣維護步進電機,你的電機裝回去后工作還好吧? ...

修好了……那线是以前主人包的……挺玄乎的

网友:
楼主厉害,居然能修好,强

网友:
修好3000收了

网友:
这灰吃得够呛

网友C:
看着台面挺大的。精度3条,水分太大了。

网友:
LZ这机器是掉河里捞上来的吧

网友:
这台已经磨损严重,精度早已经没有了,换全新的雕刻机台吧

网友:
真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

网友:
我家的电动车跟这个破烂程度有的一比,哈哈

楼主:
继续上图了。。机器最高速度1800。。再高速度电机扭力就不够了。。改装麻烦,将就了。。。。。

网友:
牛,变废为宝了。

网友:
大修,变新的了

网友D:
拍照 技术有待 提高  相片 噪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照 技术有待 提高  相片 噪点多

压缩的。。。也是随便拍拍的。。。拍的时候没打算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台面挺大的。精度3条,水分太大了。

雕的一厘米方块。雕了四个。。都差不多这样。。最大误差少了三丝。

网友E:
太NB了  是配件都不用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NB了  是配件都不用换吗?

是的

网友E:
从来不知道怎么淘这种机器.楼主写个教程啥的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来不知道怎么淘这种机器.楼主写个教程啥的呗.哈哈

带上卡尺。千分表。带上铝块。。。线千分尺打平面。。。再雕铝板看精度,卡尺卡。。再让他开最高速。。。。。我就吃了速度的亏。。我这个只能跑1800左右。。。。最快速度雕精雕。看是否误差。。。

网友:
好像从土里扒出来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上卡尺。千分表。带上铝块。。。线千分尺打平面。。。再雕铝板看精度,卡尺卡。。再让他开最高速。。。 ...

哇 你这破烂收回来之前是能用的啊??!! 哈哈 才发现
是工厂淘汰的 还是旧货市场收的?

网友:
牛人,修好可以卖一万以上了。

网友F:
楼主从哪里淘来的?变废为宝的能力很牛啊

网友:
需要一个吸尘器,改成旋风集尘

网友:
居然还能干活了,楼主真是神了

网友G:
这前后差别也太大了。

网友:
还以为是阿莫的二手雕刻机

网友:
步进电机拆了会失磁?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个谣言吧,我拆过很多,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确实。。。我拆过挺多。。也没事。。只是安装需要小心。。里面间隙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台机器的综合精度能做到3mm已经算是不错了。

3个c, 做梦去吧:)

我没做梦啊。。。确实雕出来的效果测出来的。。。。三轴都是滚珠丝杠。。那老头机器放家里很少用。。丝杠有一段都绣了。。。我雕方块时候误差确实这么多。。我还是用文泰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从哪里淘来的?变废为宝的能力很牛啊

南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前后差别也太大了。

不大就不修了。。原来的看的我都不想碰。脏手

网友:
太不值了。

网友I:
讲精度,有很多条件,楼主这个是小范围,一般机床标的精度应该是全行程范围的。
尺寸精度好整,一般丝杆螺母预紧到位背隙小,再来个螺距误差补偿就差不多了,难是难在几何精度,比如单轴的直线度横摆角俯仰角,二轴三轴的垂直度等等,没记错的话三轴机器共有21项基本误差需要测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讲精度,有很多条件,楼主这个是小范围,一般机床标的精度应该是全行程范围的。
尺寸精度好整,一般丝杆螺 ...

哇噻。长知识了。。求教具体步骤。

网友:
具体步骤??呵呵,先搞清楚是那21项基本几何误差再琢磨怎么调比较好(我也从来没完整调过)。

网友:
你现在这台机整成这个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再折腾的必要,希望我能对你有一点帮助。

网友:
白山的电机驱动器,斩波式的

网友J:
别说了,搂主本身有点经验,至少是干过
用个垃圾来翻新其实属于装逼犯的另一种表现,为的是诱导小白以为搞个机器可以很简单
然后看小白贪便宜失败后偷偷笑,这种心理的我真的见的太多了
对于没有加工背景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出什么东西
隔行如隔山,就像你对着钳工说两叉树说冒泡一样
凡是能赚到钱的事情绝对是苦逼的,干一件有兴趣还能赚钱的事情绝对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说了,搂主本身有点经验,至少是干过
用个垃圾来翻新其实属于装逼犯的另一种表现,为的是诱导小白以为搞个机 ...

这台是我第一台雕刻机。我自己也并不熟悉这个领域。也是刚学。。老大貌似心情不好,我这菜鸟被拿来开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