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禁止布线层自己犯错误给大家提个醒

楼主(2014-09-29):
我这也是刚开始实习,所以有很多不注意的地方 我用的这个片子底层有一部分不能布线 所以我做了一圈禁止布线层  我看他是在top layer  和bottom layer上面  所以就没当回事  结果板子开出来之后中间这部分就被镂空了....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布线完成把禁止布线层的这些板子内的线取消掉。要不就会和我一样了  囧

网友:
画到别的层上去了?

网友A:
其实,最好用机械层1来做为板子边界。KEEPOUT只用来限制布线。
但有些时候,没画机械层,有的厂就会用KEEPOUT做边界。

网友:
还是手动布线邮电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用机械层1来做为板子边界。KEEPOUT只用来限制布线。
但有些时候,没画机械层,有的厂就会用KEEPO ...

机械层还是用来作为装配定位的好

网友:
最好直接给PCB厂GERBER文件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B:
有的厂家keepout层是挖空的

网友:
给GERBER文件厂家

网友:
keepout层原本是用来辅助布线/敷铜的,结果变成了边界

网友:
打板从来给光绘,发去打样前查检一下光绘文件就好了

网友:
专门有个覆铜镂空的选项。。。。。。。。。。也可以在当前层上画线,然后设置其keepout的属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以后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也有用机械层1做 外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用机械层1来做为板子边界。KEEPOUT只用来限制布线。
但有些时候,没画机械层,有的厂就会用KEEPO ...

同意啊,支持一个

网友:
pads的 禁布层 是这样的  ad的不是 直接切掉。
输出Gerber是最保险的。

网友:
自己把边框设在keepout ,还怨别人板子没给你弄对。

网友C:
我都是用keepout层做边界和挖孔,厂家也从没有疑问。

网友:
额,主要还是大部分人没完全遵照每层的用法,然后厂家后来就默认了呗

网友:
开始是用机械层做的,后来厂家要求用keepout,换了几个厂家都没问题,变成行规了

网友:
话说,画板子的时候,先用keepoutlayer画个框框

网友:
哈哈 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
自从用这个层开了个比螺丝还大安装孔后就改用其他层了。覆铜忘记改回去了

网友:
我每次都是自己出GERBER,这样既不用发图出去这问题那问题搞来搞去的麻烦,又没有争辩的地方,当然这肯定对自己的东西100%把握,

网友:
可以附带一个说明文档。

网友:
我一直是 keepout 层作机械层

网友D:
哈哈,不错挖空应该对板子也没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不错挖空应该对板子也没影响吧~~~

这个暂时还不太清楚  这部分是芯片要求的禁止布线,但是挖空具体有没有影响还不知道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挖异形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keepout层做边界和挖孔,厂家也从没有疑问。

俺也是这样 的。。。

网友E:
嘉立创的keepout层是挖空的。。。。。。  机械层反而不会挖空。。。。。我吃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的keepout层是挖空的。。。。。。  机械层反而不会挖空。。。。。我吃亏过。。。。 ...

原来还有这一说哇

网友:
一般厂家都是挖空的

网友:
一直使用GERBER,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
如果是批量板或是很重要的样板,最好确认好光绘文件。

网友:
学习,又学到了

网友:
我一直用机械一层做板子边界,并在边界外用文字注明生产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的keepout层是挖空的。。。。。。  机械层反而不会挖空。。。。。我吃亏过。。。。 ...

放屁。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给GERBER文件厂家是正解

网友(2014-11-02):
机械层1画板子边界

网友:
没画机械层,有的厂就会用KEEPOUT做边界。

网友F:
好像是GU900啊!

网友:
LZ 根本原因是你自己的方法错误
正确的方法是
并且作用范围是,在Top层放置就只作用于Top层,不会影响其他层

网友:
原来挖异形孔槽这么容易

网友G:
这些相关内容,系统内外多处公告过,请参考(见下截图),谢谢!

另复33楼与楼主:
关于:嘉立创的keepout层是挖空的。。。。。。  机械层反而不会挖空。。。。。

没有上面的这种说法,之所以会出现之种误解,还是因为很多设计人员混用不同层的功能造成的,而且混着用的人还特别多,无奈之下,PCB厂家只好默认。

软件的初衷的确是:所有的外形都需要用机械层来表现;可现实是用禁止布线层表现外形的也不少,全部致电沟通让改文件后再上传进来的工作量太大,只好折中处理:非得要用禁止布线层来表现外形也可以,但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表现外形的内容请帮与外形框放在同一层,要么全放在机械层,要么全放在禁止布线(keepout)层,不要两层各放一部分,以免漏槽孔等,谢谢!

网友:
KEEPOUT层如果和机械层有区别,一定要说明。
有歧义你叫别人怎么能做好?

网友H:
有次孔画到keepout层去了,出来板子没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次孔画到keepout层去了,出来板子没孔

有一个需求就是:所有表现外形的内容请帮与外形框放在同一层,要么全放在机械层,要么全放在禁止布线(keepout)层,不要两层各放一部分,以免漏槽孔等,谢谢!

网友I:
我一直用禁止布线层来做为板子的边界,习惯了。
不过板内需要开孔的地方我都放焊盘。
一直这样没出过什么问题;
不过有一次我的双面板,顶层一条线也没走,就给我做成单面板了……

网友:
板子画好后,我一般最后再检查每个层,还是能避免不少错误

网友:
我一直用禁止布线层来做为板子的边界,还好,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用禁止布线层来做为板子的边界,习惯了。
不过板内需要开孔的地方我都放焊盘。
一直这样没出过什么问 ...

板子有几层,一般是按走线层来说的。双面板有2层线路,阻焊一般是印在有线路的那一面。例如下面的非常规情况需要特别备注清楚。

若单面线路要做双面阻焊或双面焊盘或双面丝印的话;下单请选择2层,并在备注栏备注好:单面板要按双面工艺生产,需要帮做双面阻焊或双面焊盘或双面丝印。谢谢

网友:
以前我也都是用keepoutlayer做边界,不过有一次也是犯了个关于挖孔没挖空的错,之后尽量改用机械层了

网友:
我觉得JLC下单时可以做一个选项:板子边框在机械层还是禁止布线层。如果客户在两个层都有内容,JLC则直接忽略其中一个层的内容。

网友:
顶47楼。正解

网友(2014-12-15):
曾经出过这样的问题,现在基本会在文件中做一个注释,告诉厂家用机械1层

网友:
就这个问题我曾今跟厂家沟通过,但厂家给我的答复确实是建议用 keepout 作为边框或挖槽、孔!所以我的板子都不用机械层的。

网友:
那敷铜时怎么办,有些位置是不能敷铜的,就用禁止布线层圈起来。

网友:
禁止布线层顾名思义就是禁止布线用的,在国内都被当机械边界用了

网友:
我出gerber的时候 只勾选mech1层
keepout层只协助画图    生成gerber的时候不勾选的

网友:
我的板子一直都是出gerber文档。然后自己看下 gerber文档,从不会出错,除非是电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厂家keepout层是挖空的

我一直是这样使用,不知道机械层和keeplayout 层的标准区别是什么?

网友(2015-01-26):
是不是放到别的层上去了?不然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2015-02-27):
禁止布线层就是被镂空的

网友:
主要是楼主不细心的原因,与用哪层做外形层无关。以后注意就不会犯了

网友:
线路板生产厂很了解你想要的结果,也不电话跟你沟通下

网友:
学习,画板之后也要先了解一下厂家的规则

网友:
楼上很多说厂家把Keepout层挖空,明显的颠倒因果,你不转Gerber,只发PCB,里面还只用KeepOut层来表示外框,厂家怎么办?

网友:
所以说还是发gerber文件靠谱点···

网友:
直接gerber,也难怪,只能说AD软件太傻X了

网友:
最好机械层做外形轮廓,无法详细说明的在机械层2、3、4说明,keepout层很多厂家会按外形加工。上次做板有个螺丝孔外的KEEPOUT层圆圈忘删了,结果整个被挖掉了,螺丝柱都可以套进去了。小心为妙。

网友:
还没用过禁止布线层 都是手动布线

楼主(2015-04-07):
引用 网友G:
这些相关内容,系统内外多处公告过,请参考(见下截图),谢谢!

另复33楼与楼主:

谢谢jlc   还有如果开板的时候可以标注下  给里面的禁止布线层说明下就好了 之后开的板子就区分开了 之前开的太少 经验不够  以后外形走机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GU900啊!

是GU900

网友:
外框一直用禁止布线层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