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tag下载jic程序时,提示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

楼主(2014-09-29):
新做的fpga板子, 使用的是EP4CE15E22C8N. 使用AS方式下载ok。 但程序无法运行。 使用jtag下载jic, 则提示:“error: Flash Loader IP not loaded on device 1 ”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用jtag下载sof能正常吗?

网友:
EP4CE15E22  是不是144引脚的,底下的焊盘接地了没?

网友:
上面都正常的话,就看下status conf_done 上拉是否成功

楼主:
1)用jtag 下载是可以的。 但还是不能运行程序。
2)做了接地
3)status和conf_done都为高电平

楼主:
请问还有其他可能出现的问题嘛?

楼主:
原理图相关部分

网友:
msel设置错误

网友:
不可悬空MSEL管脚

网友:
不好意思,看漏了

网友:
只能看下 是不是焊接的问题了。  nCONFIG信号呢,

楼主:
多谢 DepravedLucien ~ 。 确认了。 是焊接问题。

网友(2016-09-06):
引用 楼主:
多谢 DepravedLucien ~ 。 确认了。 是焊接问题。

哪里焊接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