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3128A 驱动 24个led,求助

楼主(2014-09-29):
之前项目上用STM32用达林顿管驱动16个12v的led(8个红的8个绿的),工作的时候红绿一起闪,结束后亮红或者绿灯,已经做了20个。
但是,上个星期客户那边提要求,希望加8个黄灯,工作的时候闪黄灯,结束后依然是亮红灯或者绿灯,可是我STM32板子上没有预留,
没办法,又不想重新搞STM32的板子上,毕竟那么多板子,不想重焊。
所以想到用cpld进行扩展,一来可以学习下cpld,二来比较方便。
但是问题来了,没搞过,不知道方案行不行。
stm32->uln2003->cpld->uln2003
1.手册上说cpld的驱动能力25ma,能同时驱动24个吗?
2.INPUT/GCLK1,INPUT/GCLRn ,INPUT/OE1,INPUT/OE2/GCLK2,这几个特殊的pin怎么接?
3.方案行不行?
多谢!!!

楼主:
简单来说,就是对16个灯的信号输入进行译码变成24个灯的信号输出,因为真的不想动STM32的板子了,连烧程序都不想了。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已经工作的东西,连动的勇气都没有了。

网友A:
用几片595不就解决了? 要学可以慢慢学。第一次就把还末曾学习过的东西用在产品上,对双方都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片595不就解决了? 要学可以慢慢学。第一次就把还末曾学习过的东西用在产品上,对双方都不负责。 ...

我担心客户需求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片595不就解决了? 要学可以慢慢学。第一次就把还末曾学习过的东西用在产品上,对双方都不负责。 ...

是老客户了。只提个大体功能,至于细节的功能,边调试边提。

网友B:
1.手册上说cpld的驱动能力25ma,能同时驱动24个吗?
A:不能,Vcc管脚有总电流限制
2.INPUT/GCLK1,INPUT/GCLRn ,INPUT/OE1,INPUT/OE2/GCLK2,这几个特殊的pin怎么接?
A:这几个功能初学可以无视,只需要注意有几个管脚只能设为输入
3.方案行不行?
A: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手册上说cpld的驱动能力25ma,能同时驱动24个吗?
A:不能,Vcc管脚有总电流限制
2.INPUT/GCLK1,INPUT/G ...

多谢哈,刚才我看到GCLK1接晶振,GCLR就是复位,OE接地。
感觉对于我这个应用,晶振跟复位都不需要。

网友C:
现在一般用MAX II的比如 EPM240多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般用MAX II的比如 EPM240多一点吧。

哦,我随便选的,只要IO大于(16 + 24)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