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NFS环境并从NFS启动开发板

楼主(2014-09-29):
飞思卡尔支持小组推出手把手学会i.MX 开发系列十二、搭建NFS环境并从NFS启动开发板
环境:Ubuntu 12.04
开发板:MCIMX6Q-SDP     LVDS 屏
BSP版本:L3.0.35_4.1.0_ER_SOURCE_BSP
路由器一个 网线3根  usb-otg线两根
PC一台
平台搭建:

从NFS启动有很多优点,如果kernel部分做了修改,在BSP代码中修改编译出uImage,直接从NFS就可以Download,不用像使用mfgtool那样要首先将编译好的images再拷贝到mfgtool目录下并重新烧写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除此之外,在目标板上还可以直接读取使用host机上的文件和内容。总之,使用NFS会节省很多时间,并且也很方便。所以这里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从NFS启动。

网友A:
NFS 给嵌入式Linux开发的确帮助很大 , 可以通过NFS 挂载文件系统

网友B:
刚刚学会NFS挂载,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FS 给嵌入式Linux开发的确帮助很大 , 可以通过NFS 挂载文件系统

是的,NFS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学会NFS挂载,方便多了

是的,很方便的呢,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哈~~

楼主:
欢迎大家来围观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的。

网友:
i.MX经验分享,大家赶快来学习哦!

网友C:
已经搭建成功,很方便

楼主:
文档中包括NFS环境搭建已经如何从NFS启动开发板,相关配置和步骤都有详细的介绍,欢迎大家围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搭建成功,很方便

哈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希望对您有帮助的哈~~

网友D:
赞一个,这个方法真是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这个方法真是好啊;

感谢您的支持啊,从NFS启动确实会方便很多的。

网友E:
调试的时候,不用nfs,慢死

网友:
版主的经验分亨,这个要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F:
学习了,有空试一下!

网友G:
好像跟我们现在用的方法类似,下载文档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的时候,不用nfs,慢死

赞同的啊~~哈哈

楼主:
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有空试一下!

可以的,NFS启动还是蛮方便的。欢迎有问题一起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跟我们现在用的方法类似,下载文档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NFS启动的设置都是差不多的呢

网友:
NFS挂载很方便

楼主:
非常赞同啊 。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啊~~

网友H:
第4页末尾说“通过NFS下载uImage并启动kernel和文件系统”,这说法是不是有错呢?
应该是通过TFTP下载uImage,并启动kernel,然后由内核挂载NFS。

这里的区别就是,NFS到底是谁挂载的:uboot还是kernel?我想应该是kernel负责挂载的,uboot只是将uImage从主机上通过tftp下载到目标板,然后用设定的启动参数来引导kernel。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4页末尾说“通过NFS下载uImage并启动kernel和文件系统”,这说法是不是有错呢?
应该是通过TFTP下载uImag ...

您好,是内核挂载的。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和指正,我文档中那句话的表达不准确。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4页末尾说“通过NFS下载uImage并启动kernel和文件系统”,这说法是不是有错呢?
应该是通过TFTP下载uImag ...

已更正。

网友H:
赞赏楼主的大度和严谨!
编辑加:不负精华帖之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赞赏楼主的大度和严谨!
编辑加:不负精华帖之名。

为大家提供帮助是应该的。

楼主:
好帖不要沉的啊~~顶

网友I:
NFS最便利的地方就是文件系统这个方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NFS最便利的地方就是文件系统这个方面吧

是的呢~~
这里通过TFTP下载uImage,也非常方便对内核做一定的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
这里通过TFTP下载uImage,也非常方便对内核做一定的修改。

这个也是的,偏向不同方面

网友J:
支持,之前用ssh不好玩

网友K:
nfs确实是开发调试方便

网友L:
楼主头像是个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的时候,不用nfs,慢死

您好,你这里说的慢,是指的什么?要慢的话应该是和网络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之前用ssh不好玩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啊~~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啊~~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nfs确实是开发调试方便

非常赞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头像是个猫

你好,是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mark~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同时欢迎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您需要哪方面的资料也可以在论坛中提出,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制作更多大家需要的文档和资料~~

楼主:
NFS启动在Ubuntu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的~~

楼主:
不要沉啊,望大家继续关注的哈~~

网友N:
insmod 与 rmmod 起来就很方便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哈~~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N:
insmod 与 rmmod 起来就很方便了

您好,能否下详细叙述一下呢?没有用过,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您好,能否下详细叙述一下呢?没有用过,学习一下~~谢谢啦

NFS建立起来,交叉编译完,就把模块文件挂载到目标板,采用insmod,rmmod来测试模块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NFS建立起来,交叉编译完,就把模块文件挂载到目标板,采用insmod,rmmod来测试模块文件了, ...

了解了,谢谢您哈~~

网友O:
一直想用用imx6 不过买不起开发板

网友P:
开发板太贵了,搞不起

网友:
NFS的确好用

网友Q:
不用NFS调试能把人累死。。。

网友R:
这是正路,方便开发。

网友:
nfs很方便

网友S:
NFS的应用感觉不是太广泛,不过值得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直想用用imx6 不过买不起开发板

是的,I.mx系列芯片也不是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开发板太贵了,搞不起

不过也有一些第三方公司做的板子,价格会亲民很多的。你可以在网上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用NFS调试能把人累死。。。

是的,不用nfs调试的话很费时间费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是正路,方便开发。

强烈赞同

楼主:
nfs确实是很方便的,欢迎有问题在这里一起交流学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S:
NFS的应用感觉不是太广泛,不过值得研究。。。

您可以看一下,有问题欢迎在这里交流哈~~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哈,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T(2014-11-30):
NFS特别是调试驱动和文件系统方便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NFS特别是调试驱动和文件系统方便的太多了

是滴~~

网友:
以后会用到的,顶一个

网友:
嗯,这样的话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ic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
NFS是个好东西,工作中经常有

网友:
NFS 启动板子 ,不错,比较好的调试手段

网友:
技术活,赞一个

网友:
用NFS调试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I:
NFS最便利的地方就是文件系统这个方面吧

是的 ,每次更新文件系统后 ,不用重复擦写Flash

网友(2014-12-30):
请打的NFS  方便便

网友:
NFS启动很方便

网友:
确实方便很多呀。

网友:
nfs确实是很方便的,以后可以试一下

网友U:
这个网口要插在路由上么?直连电脑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网口要插在路由上么?直连电脑可以不?

可以的 ,得用交叉网线 。

网友V:
引用 网友O:
一直想用用imx6 不过买不起开发板

imx6的板子不是很贵 。但是玩linux 非常的花时间 。

网友U:
引用 网友V:
imx6的板子不是很贵 。但是玩linux 非常的花时间 。

大概 是多少 RMB啊,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大概 是多少 RMB啊,考虑考虑

400RMB 左右估计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