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LVDS0+LVDS1用于LCD显示

楼主(2014-09-29):
LVDS0+LVDS1用于LCD显示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LVDS0或者LVDS1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客户需要用更大的屏,需要同时接LVDS0和LVDS1两路,即为双8路接法,需要如何实现呢?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
开发环境:
板子:i.MX6Q-SDP板子(或者是参考该板子设计的板子)
BSP: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Linux或者Android BSP
显示屏:M190PW01-V8 19寸(仅以此为例)
实现方式以及需要修改的内容:
1、首先要保证硬件连接是正确的
LVDS0和LVDS1的4对差分都必须用上,在我们的开发板设计中只接了3对,这里要4对都接上,以客户使用的那个屏为例子,连接方式如下所示:

2、代码修改部分
由于在我们的BSP是支持LVDS0+LVDS1显示的,所以如果客户使用不同的屏的话,由于在BSP中没有该屏的相关参数。客户要根据使用的LCD屏的 datasheet调整或者修改ldb.c中屏的参数以及timming。(这一部分参数如何修改,需要参考屏的数据手册)
3、在u-boot中设置的command
修改好BSP,编译代码,将编译好的iamges烧写到板子上,并启动(该过程不再详述)。在u-boot起来以后需要修改u-boot中的参数设置,关于显示部分要设置为如下所示:
video=mxcfb0:dev=ldb,LDB-1080P60,if=RGB24 ldb=spl0来启动。
客户已经在自己参考i.MX6Q-SDP设计的板子上验证,是可以实现的。这里分享给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这里讨论。
相关帖子的链接为:
http://bbs.21ic.com/icview-798668-1-1.html

网友:
感谢版主的经验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A:
这是个好经验,下次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B:
感谢楼主正好参考一下

网友:
i.mx系列才有,学习。

网友:
最近在搞VGA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经验,下次就知道怎么用了。

是的呢,方便大家使用。

网友C(2014-12-26):
这种接法两个屏幕显示的内容相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法两个屏幕显示的内容相同吗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的。这2个LVDS接口输出的可以是独立的

网友:
19寸的屏!

网友D:
i.MX6Q的板子 ,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正好参考一下

你使用IMAX板子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MX6Q的板子 ,高大上

你有这个板子? 多少rmb?

网友:
19寸屏???  板子直接驱动? 没有驱动板吗? 这是做什么应用的?这么大的屏幕

网友:
楼主分享的这个是使用VGA的吗? 就是和电脑外接的显示接口一样吗?

网友:
如果和cpld结合起来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cpld驱动显示器,

网友:
代码修改部分

网友:
经验丰富,支持

网友:
谢谢,以后会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这个板子? 多少rmb?

我没有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