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phi或者CB高手:如何获得其他exe列表的Index。。。

楼主(2014-09-29):
请教delphi或者CB高手:现在我能获得列表内容,但是如何如何获得其他exe列表的Index或者指定颜色的Item?特别是列表掩盖了的情况!

网友A:
以前有个软件,能看 **** 的,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软件,能看 **** 的,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下

啥软件啊,有源代码吗?

网友:
不记得了,但是当年研究过,肯定有源码

网友B:
你的这种想法有两种可能:
1、当黑客
2、做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种想法有两种可能:
1、当黑客
2、做病毒

我是想做别人软件的插件

网友:
名字叫做spy

楼主:
恩恩,知道,是VC的工具,可以查看句柄,可是我要的不是这个

网友:
如果你是想读表格内容,用 ADO,或者 AUOTOMATION 接口都可以完成

网友:
百度跨进程读取listview数据,如果是aau,有现成的历程。

网友:
如果那个控件可以发消息控制就行,消息可以跨进程的发。
但缓冲区得在对方进程里面分配。
这里有个例子:
http://www.cnblogs.com/hongfei/p/3458237.html
如果它不是原生Windows控件,是自己画的,你估计就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