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KSZ8863的使用

楼主(2014-09-29):
如果用stm32f107接该芯片的rmii接口,两台笔记本各接一个phy口,是否两台笔记本间可以相互访问?stm32f107和两台笔记本间也可以相互访问?

楼主:
发下该芯片的pdf文件

楼主:
以下摘自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23536

For the switch chip, it has one uplink port and two down link port, one of the down link port is connected to iMX6 fec directly, you can connect the uplink port to internet and connect a PC to another down link port, then both the PC and iMX6 board can access internet from the uplink port. This is the use case for this chip.

By the way, there is no KSZ8863 driver in uboot, if you want to enable it, you need porting the driver.

问题是,一个上行端口,两个下行端口,其中两个下行端口可以相互访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stm32f107接该芯片的rmii接口,两台笔记本各接一个phy口,是否两台笔记本间可以相互访问?stm32f107 ...

我看了一下,按照手册上说,stm32f107可以外接PHY ksz8863和port1、Port2外接的网络设备进行通讯,三个端口的设备都可以进行网络通讯。STM32F107也提供了SMI的管理接口。我以前使用的freescale的imx6,驱动已经写好了,只要硬件IO连接OK,软件简单改一下就OK。stm32F107部分的以太网控制器我没使用过,按照手册说的,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4-12-21):
三口都可以互相访问吧?

网友B(2016-02-17):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按照手册上说,stm32f107可以外接PHY ksz8863和port1、Port2外接的网络设备进行通讯,三个端 ...

最近在想实现数据从端口1进去,端口2出去,不需要单片机和端口3通信,可以用KSZ8863实现吗,如果可以实现,给如何接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想实现数据从端口1进去,端口2出去,不需要单片机和端口3通信,可以用KSZ8863实现吗,如果可以实现 ...

端口3接什么?端口3和谁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端口3接什么?端口3和谁通信?

端口3啥也不接,空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端口3啥也不接,空着

啥都不接,那数据只能1到2!
当然可以用!

网友D:
KSZ8863 是三端口交换机芯片,一个MAC ,两个PHY

三端口是可以相互通信的,我有个案子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都不接,那数据只能1到2!
当然可以用!

我不知道电路图如何画。文档看起来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KSZ8863 是三端口交换机芯片,一个MAC ,两个PHY

三端口是可以相互通信的,我有个案子做过。 ...

我想这样,从图中的一个端口进去,另外一个端口出来。那图中左边第三个端口给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都不接,那数据只能1到2!
当然可以用!

我想这样,从图中的一个端口进去,另外一个端口出来。那图中左边第三个端口给如何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SZ8863 是三端口交换机芯片,一个MAC ,两个PHY

三端口是可以相互通信的,我有个案子做过。 ...

这个芯片的框图中说是3个MAC,2PHY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框图中说是3个MAC,2PHY

对外是 1个MAC 2个PHY

内部2个MAC 已经挂载了PHY ,所以是3个MAC

PHY 是需要MAC才能用

网友(2017-08-05):
引用 网友D:
KSZ8863 是三端口交换机芯片,一个MAC ,两个PHY

三端口是可以相互通信的,我有个案子做过。 ...

KSZ8863 是否可通过VLAN 实现两个独立网口,两个mac地址、两个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