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PC1758和LPC1754的问题

楼主(2014-09-29):
因为成本问题将已经批量的板子上的LPC1758 换成了LPC1754,程序可以烧写,却跑不起来,晶振不振,板了上没留JTAG口,换回LPC1758就正常了,请教各位帮忙分析下可能的原因。
编绎后:code+RO 100K  RO+ZI 8K  LPC1754 的flash 128K ,SRAM  64K。

楼主:
没人跟啊,结贴搞定,降低keil版本,重新构建了工程,换了台没装ADS的电脑,一步到位。

网友:
本来就是,换芯片了肯定要重新编译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