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Libusb 和 zadig安装USB驱动

楼主(2014-09-29):
用STM32开发自定义USB设备时就需要安装driver, 一般会选择libusb.
我之前用win7 32bit/64bit都没问题, 最近想将driver装到win8上看看结果发现无法安装.
后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开源的zadig,可以用这个软件将liusb安装上去.
zadig其实就是一个打包软件,可以通过它打包驱动,然后自动解压,签名,再安装.
下面介绍一些使用经验.

首先到官方网站上下载 编译好的exe 和source code.
https://github.com/pbatard/libwdi/wiki

打开编译好的zadig.exe 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界面如下

点options  选择 lsit all devices, 默认zadig只列出没有安装驱动的设备.
在下拉菜单找到要装驱动的设备设备, 箭头右边有个选择驱动类型的地方,选libusb
然后就是一个大复合按钮,按钮右边有个下箭头可以选择行为. 如果选择extract files,zadig就会将驱动文件解压到一个usb_driver目录.
点options菜单选择Advanced Mode,可以看到zadig的log输出.
点Install Driver就可以安装驱动了.

这个软件还提供源代码,下载后可以自己修改.一些修改源代码的注意事项:
1. 最好用VS2012修改,如果是用VS2010打开会提示平台工具集错误,要在project属性->配置属性->常规->平台工具集里修改为VS2010的 V100
2. 首先要修改MSVC目录下的config.h头文件
下面这2段是WinUSB和libusbK用到的,将这些代码注释掉就不会将这2个驱动编译进去,可以减小zadig的体积

#ifndef DDK_DIR
//#define DDK_DIR "C:/Program Files (x86)/Windows Kits/8.1"
#endif

#ifndef LIBUSBK_DIR
//#define LIBUSBK_DIR "D:/libusbK/bin"
#endif

下面这段代码是libusb使用的, 要修改其目录为正确的libusb driver所在目录,主要用于zadig将driver打包进exe
#ifndef LIBUSB0_DIR
#define LIBUSB0_DIR "c:/libusb-win32"
#endif
3. Installer_x86和installer_x64要修改C/C++下的运行库为多线程/MT, 要不然在一些win7/8 机器上会提示缺少dll

也可以自己修改其他部分来添加自己的一些需求.

楼主:
source code:
编译好的exe: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听同事的建议,在win8.1 64bit上安装V-USB驱动的。

网友:
谢谢,收了,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 LZ  是  HIDUSB , 这个可能容易驱动, 据 mcupro 大侠 说 :win8  对其他非HID设备限制端口0(除在 ...

不是hidusb, 是完全自定义的USB, 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定义EP的类型.
EP0只是用于控制传输

网友(2014-11-18):
谢谢楼主
有个问题,用zadig生成的驱动,生成的cat文件 ,查看属性,显示的签名不可用,请问这样可以在win8上安装吗?

网友:
谢谢楼主,正为签名的事情头疼呢。

网友B:
您好 ,vs2010下确实出现了问题,但提到 不止第一点 。   错误 1 error MSB3073。 目前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vs2010下确实出现了问题,但提到 不止第一点 。   错误 1 error MSB3073。 目前无法解决 ...

我用的是2012开发的,没用过2010.

网友(2015-01-19):
不错。我之前用LibUsbDotNet开发的程序,在win7下装驱动很麻烦,自带的inf-wizard生成驱动在某些机不能安装。用了lz这个软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