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加dp83848 ping丢包

楼主(2014-09-29):
Ping的时候,过一会儿就会丢包一次,然后马上又好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裸跑lwip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A:
从楼主的分析是因为不使用裸跑而引起的吗?

以太网的任意环节都可能丢包。

PC 协议栈  -> 网卡驱动 -> (网线,交换机)--> MCU网卡 -> LwIP
PC 协议栈  <- 网卡驱动 <- (网线,交换机)<-- MCU网卡 <- LwIP

以上任意一个环境都可能丢包,需要每处抓包检查出来。

另外,即使一段时间内没有丢包,应用程序中也要考虑到丢包的可能。
最好使用T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分析是因为不使用裸跑而引起的吗?

以太网的任意环节都可能丢包。

我感觉应该是代码上面的问题,我从官网下载的代码,只更改了RMII连接方式。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
解决了也不吱个声。。。

网友B(2014-11-24):
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电路板不稳定。

网友:
不覺明歷, ,電路板不穩定,你裸跑LWIP就不丟包?沒有道理啊

网友:
硬件是具体怎么不稳定的 请楼主指示下 ok?

网友:
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C:
电路板不稳定,裸跑应该也不稳定才对。

网友(2016-06-22):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不稳定,裸跑应该也不稳定才对。

估计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