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控制单相异步交流电机 出现抖动现象

楼主(2014-09-29):
在两年前关于这个问题我就发过一篇帖子,就是可控硅对单相异步电机进行调速的。现在又有这么一批这样的订单,我在现场测试的时候发现了抖动问题。上传原理图与测试的一些图片,欢迎大家给出一些指导建议。

楼主:
占空比70%左右G与A1波形,波形比50%占空比差了好多。在这个时候整台风机抖动剧烈,手放在外壳上有麻手的感觉。客户不允许这样的问题出现。

楼主:
占空比100%,G与A1波形。

楼主:
占空比100%时候,电机两端电压的波形,中间就出现几个短暂的波形抖动,这个抖动难道就能引起整台机器的抖动吗?求解。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7165-1-1.html
上变频调速,两相变频器。

此款变频器为90度相角输出,驱动电容运转单相电动机专用变频器!

应用范围:1.单相风机、水泵、轴流风机

                 2.单相电容运转式交流异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7165-1-1.html
上变频调速,两相变频器。

现在产品已经做出,需要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让我以后再选择控制器一定选择变频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产品已经做出,需要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让我以后再选择控制器一定选择变频的方案。 ...

本来那种电机就不是用来调速的,确实要调速参考市面的调速电机,但是人家后面有反馈的测速发电机的,那样调速还行。
产品做出来是什么意思啊,最多是样机而已,量产前那些机器就没有这个问题的吗?没有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的。

楼主:
电容运转式交流异步电机抖动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电机两端阻容吸收如何搭配才能更好的适应电机?

网友(2019-11-28):
现在也遇到交流电机低速运转,不固定的偶尔会抖动一下,就感觉是丢波了还是啥的,又有点像可控硅发热引起的
可能是几分钟才出现一次,很难分析啥问题

网友:
难道 控制 电机转速  不能用这种 控制波形个数 方式了吗?      我是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