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九阳豆浆机DJ13B-D08D控制板

楼主(2014-09-29):
求九阳DJ13B-D08D控制板,6灯+3按键+5线+6线。详见下图。

网友:
是坏了么?去售后换啊

网友:
修修吧,要不就去淘宝找找

网友:
电路板看起来好脏啊。

网友:
进豆浆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进水了。

网友:
芯片没问题的话,其它可以修补的

网友:
进水好像很严重?

网友:
我的美的豆浆机坏了,电机不转。经检测是电源板坏了,电机电源线根本就没有电压。初歩判定是控制电机的光耦坏了。没心情细心排查问题,直接30块在淘宝买了张电源板换上去。修好了。

网友:
楼主是想要这个豆浆机的控制板,可以参考11楼的经验,到某宝上购买,如果购买成功好用的话,更新一下。

网友:
进水了么。。

网友:
用了多久了?看起来好像要生锈了,这质量。。。

网友:
现在在用的单片机什么类型最便宜啊?用途是小家电

网友A:
能修吗?我家里也还有一台,一起修一下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吗?我家里也还有一台,一起修一下得了

准备淘宝一个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淘宝一个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马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