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修改的JLinkRTTLogger.exe,可对Channel 0进行log

楼主(2014-09-29):
原版的JLinkRTTLogger.exe只能对Channel 1进行log,我对其进行了修改,将两条指令“push    1”,改为“push    0”,这样就可以对Channel 0进行log了,欢迎大家下载试用

网友:
太好的工具了

网友:
这个好,要下来试试

网友:
下载来试试,谢谢了

网友:
这个好哇。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A:
SWO 那个可以log 到文件吗?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O 那个可以log 到文件吗?

貌似和swo没啥关系吧,走的swio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昨天试用了一下,感觉还行,但遇到一个问题:
在trace /log 过程中,如果MCU 掉电复位后,发现telnet 貌似就断开了,此时实际上MCU复位后(trace/log)肯定已经在运行了, 但PC 端的 trace 工具貌似没重连(看不到复位后的trace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O 那个可以log 到文件吗?

我的意思是,SWOviewer 的trace ,有没有办法也将trace 记录到文件中,毕竟 trace 窗口,装不了多少trace.

网友(2014-11-05):
收下备用。

网友(2015-02-01):
谢谢分享,这个好啊。

网友:
试一下,但要1k

网友(2017-09-04):
有源代码么

网友:
楼主是反汇编x86吗? 应该有很多push指令,是怎么定位到选择channel的 “push 1”指令呢,楼主赐教

网友(2019-03-27):
这个有源码吗

网友(2019-04-30):
xie xie fen x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