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打磨设备

楼主(2014-11-21):
如果电路已经稳定,用黑胶把芯片封住。

抄袭者想看,只有用腐蚀祛除黑胶,也会把字洗掉。

不过可能成本贵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 有具体型号吗

你找一下邦定用的黑胶

楼主:
这个是有的 呵呵

楼主:
我下周去深圳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太麻烦,要是有什么东西,像水一样。一擦就把字擦掉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有市场  呵呵  有懂化学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上次  我去深圳看了一下   别人也是用打磨机打磨的   很慢 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打磨,也不起作用,有的公司打磨也能知道芯片型号,我见国外的产品都不打磨 ...

国外芯片打磨的多了去了,只是你不知道。量大的都直接要求厂家打自己的logo,还有的直接要求厂家定制了

网友:
工人用电磨手工打磨,2-3秒一片,也不慢

网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在老师的实验室有一个,原理就是震动+砂纸。

楼主:
这样啊  谢谢你了

网友:
听说汕头贵屿那边有很多人将拆下的旧IC重新打磨,然后印上或雕刻上字符充当新IC出售的。
特别是音响这方面的IC,引脚兼容的以差性能IC印上好性能IC的字符,充当出售...

网友:
直接用砂纸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我试试看了   应该有芯片印字清洗液

那都是骗人的,502+黑粉粉。正道是激光打磨+打字,工博会上见过,先拿激光打掉字,再打上字

网友:
实用型: 打磨机手动打磨,注意防尘;
高大上型:激光打磨,外加打标新型号

网友:
目前MCU防止被解密的最保险方法是用加密芯片,如ATSHA204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把字磨掉,挺容易的,有的焊接厂都提供打磨+刻字。。。。 但实际上破解者通过电源引脚通常可以猜个 ...

嗯,有道理,破解成本 》 研发成本 就行

网友:
08年的时候吧,深圳华强南找了一个小公司,打磨加印字5毛一片(量大应该有的谈)!

网友D:
我们一般都是涂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般都是涂漆

你涂漆人家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网上不是有提供药水的方式吗,买一瓶回去自己涂,不知道是否好用哦!

网友:
这是生存之道吗?

网友:
芯片封装厂有相关的设备,激光打磨,再重新刻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不是有提供药水的方式吗,买一瓶回去自己涂,不知道是否好用哦!

是吗怎么搜索

网友:
用加密芯片对程序加密,这样别人是破解不了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想别人看到我芯片的型号  而不是程序加密的问题

网友:
hehe ,需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么?

网友F:
有一种漆吧,使芯片印字看不清楚

网友:
去除液吧, 不知道效果如何啊,你要使用吗?

楼主:
是啊  你们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漆吧,使芯片印字看不清楚

是吗  能说一下型号吗

网友:
打磨对付不了内行,其实无用,只是心理安慰!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电路已经稳定,用黑胶把芯片封住。

抄袭者想看,只有用腐蚀祛除黑胶,也会把字洗掉。

是吗 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明白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  能说一下型号吗

黑色Pcb三防漆,能把芯片盖住,能起到“一定”作用。
就如其他人所说,凡是通用芯片,恐怕都能被识别出来

楼主:
呵呵 是这样啊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主意集思广益啊

楼主:
不能让帖子沉了  呵呵

网友:
激光的,最好了,4-5万
插件的还是贴片的?

网友:
你打磨还是有人能破解

楼主:
贴片的元件

楼主:
破解不了的 我打开芯片看了

网友G:
打磨总比没打磨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磨总比没打磨好点

这个说的很好   下一步出的新产品只卖到国外去

楼主:
上次听一个芯片公司的fae说可以直接买晶圆封装

网友:
电动砂轮

楼主:
呵呵  这个早试过了  不好用

楼主:
有没有更新颖的方法  兄弟们推荐一下

网友:
HDMI 跟DVI 不是供应商都会提供很多成熟解决方案的么?
不过有特色的话还是支持芯片打磨,把技术隐藏起来。不过感觉效果不会很大

楼主:
有很多是有问题的方案   方案很多 能用的没几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