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完全免费的C51编译器

楼主(2014-09-29):
请问有没有完全免费的C51编译器,我想试用一下。请知道的朋友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SDCC可以试试

楼主:
以前的同事留下的源程序现在我用KEIL编译不通过,当时他是用一款完全免费的C51编译器写的,有些函数和语法同KEIL不同。现在联系不到他。所以想请教下坛上的高手。

网友:
  同时走的时候没有留下编译软件吗?

楼主:
同时走了有大半年了,没有留下编译软件,只有以前项目的源程序。现在突然要用,只能找完全免费的C51编译器一个个去试了!

网友:
完全免费的应该就是SDCC了

网友:
通过项目文件后缀名,解决不了么?

楼主:
后缀名有  cbp   depend   layout

网友A:
有的啦,SDCC就是。12年的时候我做过效率测试。优化开满比Keil运行效率高8%左右。而且方便自己DIY。仿真功能要配合MCU8051IDE使用,因为SDCC不是IDE。地址sdcc.sf.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缀名有  cbp   depend   layout

这个是BASCOM 51?

网友:
就我个人而言,非常不推荐使用Keil C。运行效率差,而且国际上开源社区都不用它。灵活度也没SDCC高。最重要的是这货是共享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啦,SDCC就是。12年的时候我做过效率测试。优化开满比Keil运行效率高8%左右。而且方便自己DIY。仿真功 ...

你好!我如果只用SDCC来编译的话,是否只能在DOS下的命令提示符状态下使用?

楼主:
xp系统下没法使用的是吗?

楼主:
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如果只用SDCC来编译的话,是否只能在DOS下的命令提示符状态下使用? ...

SDCC完全可以在Windows下运行.相反,SDCC无法在DOS下运行.如果你没有在命令提示符下操作的经验的话,可以使用图形前端来帮助,比如说ZLG的TKStudio和MCU8051IDE.不过我个人推荐还是不使用IDE.IDE用起来没直接调用方便~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有人把DOS和Terminal搞混.命令就一定是DOS这是哪来的习惯....

楼主:
我在xp下的“运行”中输入“CMD”后,弹出命令行窗口,再输入SDCC的相关命令,却提示是不合法的命令

楼主:
请问SDCC装好后直接就可以用还是要作相应设置后才能用?

网友:
用codeblock +sdcc吧

楼主:
codeblock 中肯定要作很多设置,网上也找不到相关教程。

网友:
有好多吧,ZLG就有一个TKSstudio

网友:
免费的有FLASH限制的。

楼主:
请看出错提示

网友:
路径不对,要么增加环境变量,或带全路径

网友:
下个TKStudio吧,有SDCC开发快速入门

网友:
我一直用SDCC——MCU8051IDE跨平台,走到哪编译到哪。。。。

网友:
SDCC源码开放不?

网友B:
感觉应该没有keil稳定

网友:
sdcc我用过,要适当配置一下环境变量,写个makefile更方便些

网友:
sdcc用起来不错的。还支持多种芯片。

网友:
见识下了

网友C:
keil不免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没有keil稳定

你试试看就知道咯。Keil优化简直傻的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keil不免费吗?

当然。Keil是共享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出错提示

你环境变量没设置好。sdcc安装在bin目录中。你这样当然找不到命令咯

网友:
gcc  gcc     gcc      gcc   gcc

网友:
sdcc  貌似gcc51编绎器性能不太好

网友:
Keil 的怎么是免费的啊?用盗版用习惯了吧。

网友:
在中国,你用的编译器哪样收费了?

网友:
有时间试试sdcc,谢谢

网友:
SDCC 免费的C51

网友:
破解一样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