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开关,下图为什么要用两个MOS管,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4-09-29):
如题。救急,谢谢各位。

网友:
理想二极管

网友A:
因为MOS里面有体二极管,用一个MOS关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OS里面有体二极管,用一个MOS关不断

能具体点吗?但是我看到全志的板子都只用一个啊

楼主: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但是我看到全志的板子都只用一个啊

MOS内部:

用2个就可以双向关断了

网友:
Q1 mosfet 没起作用啊,漏极到源级直接就是通的啊,不懂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B:
串联分压,这样做可以提高耐压。

网友C:
为何要用两个?防止倒灌?   弄清主动源和被动源         一个就可以         直接让主动高于被动就可以

网友D:
涨姿势了!!
另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下有这种应用场合,给电池充电的还是别的什么?为何需要双向都关断呀。
我们这种电路一般用在单板的主电源路径上,MOSFET体内的的续流二极管的存在,可以更好的将主电源
路径上大电容存储的能理消耗完毕。甚至有有时候还会手动加一个二极管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姿势了!!
另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下有这种应用场合,给电池充电的还是别的什么?为何需要双向都 ...

这个是别人全志平台电池到主板的 部分电路,还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分压,这样做可以提高耐压。

这样会不会压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用两个?防止倒灌?   弄清主动源和被动源         一个就可以         直接让主动高于被动就可以    ...

这个是别人全志平台电池到主板的 部分电路,我也没搞懂为什么要两个

网友:
同意防止倒灌的说法

网友E:
利用体二极管防倒灌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体二极管防倒灌滴

头像真漂亮,VCC接的是电池,VOUT接的是主板,应该不是防倒灌吧

网友:
双向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像真漂亮,VCC接的是电池,VOUT接的是主板,应该不是防倒灌吧

既然有Power_en,说明板上还有其他电源,电池不是主电源。两个MOS的作用也就是在Power_en在关闭状态下,不让电源灌到VCC(电池上)。

网友:
防止倒灌

网友:
以前做冗余电源时,用过两个MOS防止倒灌。

网友:
MOS管有个寄生的二级管,只是原理图没画出来,知道这个你就懂了

网友:
Mark下,同意倒灌

网友:
其实mos导通后,S 和 D电位相等的,两个背对背的MOS管都是低电阻导通的,不存在其中一个靠体二极管导通

网友:
存在寄生二极管,两个对接防止倒流

网友:
自己画两个二极管上去就明白啦

网友:
看着和保护板的挺像。

网友:
学习了,没用过

网友:
应该是冗余的其中一部分

网友:
方向相反使用,应该是怕电源关不死的是冗余设计吧

网友:
一直对类似电路有疑问,这回长知识了

网友:
LZ这是P-ch管的应用. 另外一个广泛用的就是锂电池的保护板, 是N-ch的. 道理是一样, 背靠背的MOSFET

网友:
涨姿势啦,多谢哈

网友:
看评论,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DS是双向的

网友F:
如果是防止倒灌,可不可以将其中一个MOS管用二极管替换呢?

网友:
两个更保险

网友G:
你是看到原理图还是根据硬件解出原理图?

网友:
长知识 两个对接防止倒流 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看到原理图还是根据硬件解出原理图?

看的原理图

网友:
常用的防止倒灌

网友:
这是要双向控制的节奏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防止倒灌,可不可以将其中一个MOS管用二极管替换呢?

二极管的压降太大,功耗高。

网友:
双MOS背靠背防倒灌

网友:
赞同防倒灌,保护电池

网友:
你这个电路多一个电源防反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极管的压降太大,功耗高。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
MOS管内有寄生二极管,只能单向关闭,要想双向关闭,就必须用两只MOS管对称连接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2020-11-17):
MARK下,双MOS 防止倒灌

网友I:
没看出来怎么防倒灌的,没有电压比较机制,导通后如果输出接了比输入高的电压一样会倒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看出来怎么防倒灌的,没有电压比较机制,导通后如果输出接了比输入高的电压一样会倒灌啊。 ...

你的图MOS都导通了,去掉R1,MOS才能断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看出来怎么防倒灌的,没有电压比较机制,导通后如果输出接了比输入高的电压一样会倒灌啊。 ...

上面讲的倒灌是MOS在不开通的情况下,如果用单个MOS,电源会经过二极管倒灌到另一端,有一个方向是断不开的,用两个MOS相当于可以控制完全通断。

网友:
57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面讲的倒灌是MOS在不开通的情况下,如果用单个MOS,电源会经过二极管倒灌到另一端,有一个方向是断不开 ...

了解了,谢谢,还以为是理想二极管。

网友(2021-02-25):
虽然原贴时间长了,不过这个就是双向控制通断的吧,刚好是我要找的东西

网友:
双mos背靠背防止倒灌,学习了

网友:
我猜有些认证需要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