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 数字可寻址照明接口DALI协议

楼主(2014-09-29):
最近在搞DALI协议这一块,深知找资料不容易啊!现在国内做DALI的 都是做 灯光控制器 和电源的一些厂家,这些协议标准资料原件都是需要购买的,当然也有人拿了一些资料出来共享,但也只是其中几个,并不完整。虽然我的这个并不是原件(中文的),也并不是完整的,但也算是比较完整的,因为有些比较新的标准文件也是没有的!
在飞思卡尔网站上搜索了一下关于DALI这方面的资料,基本很少,也都是些很老的资料了!看来飞思卡尔没有重视智能灯光在未来的应用呢?
这个协议标准资料是也是我在网上找到的,特此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中文(大家看了就知道为什么是中文的)的,英文的网上共享也就只有其中几个文件,大家可以另外找一下。
如果要英文的,我也没有,这些都是需要钱去买的,好几百大洋一个文件,全部10几个文件得好几千呢!

网友:
也是弄照明的 谢谢分享

网友:
照明不是512协议么?

楼主:
照明有很多协议,DMX512只是其中一个而已,还有Art-net,DALI,KNX等等这些个协议
看来楼上做的应该跟照明一类的无关

网友A:
看见这个协议就想起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完整的资料,这个应该是目前网上看到最为详细的。

我也分享一个关于 DALI 的基础介绍文件。

网友:
这个是资料较希汉啊,谢谢了。

网友:
先收著,以後可能有用,謝謝樓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这个协议就想起 “大力出奇迹”

这个新闻之前没听说过呢

网友C:
这个资料的确很难找,楼主是搞灯光控制系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完整的资料,这个应该是目前网上看到最为详细的。

我也分享一个关于 DALI 的基础介绍文件 ...

看来兄弟也是做跟DALI有关的呢!谢谢支持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新闻之前没听说过呢

搜下“大力哥”视频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资料的确很难找,楼主是搞灯光控制系统的吗

呵呵,确实是搞这些方面的呢。看来兄弟也是做这些的吗?

网友:
支持一下,看看这个协议

网友D:
这个协议确实难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协议确实难懂

容易弄的话,中国早就到处山寨,价格跌到底了,就是因为不好搞,所以现在还都是以国外大厂的控制器为主啊,国内做的不多

网友E:
DALI从机好像可以找到例程,DALI主机好像不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LI从机好像可以找到例程,DALI主机好像不好找到。

主从机都有例程,还有上位机软件,连电路原理图都要可以找到有,不要百度,直接上那些单片机大厂的网站上去找去
如果你还说找不到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从机都有例程,还有上位机软件,连电路原理图都要可以找到有,不要百度,直接上那些单片机大厂的网站上 ...

两三年前因为关注所以找过DALI例程,也确如你所说,在很多单片机大公司网站上有DALI例程,但是都只有从机的例程。(记得那时应该找的是瑞萨、MICORCHIP等公司)。

主机的例程难点好像是自动搜索发现设备并配置(因为并没有做过项目,只是了解一下,太久了,不知道描述是否准确)。

如果楼主有找到主机例程不妨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三年前因为关注所以找过DALI例程,也确如你所说,在很多单片机大公司网站上有DALI例程,但是都只有从机 ...

这个自动搜索的程序在这些个例程里好像也没有,因为DALI控制器大部分条件下是需要配合电脑软件一起使用的,当然也可以另外用一个控制器带自动地址搜索功能来设置地址,因此控制器大多只用于协议转换的功能,并没有自动搜索地址的功能,我也没办法给你贴你想看的例程,很抱歉。
这个自动搜索地址的程序都是各个厂家自己做的,没有看到有哪家把自己的算法公布出来的,但相关的原理我可以说一下的。
自动地址探索程序就是对比从控制器生成的24位短地址,首先可以比较FFFFFF,看总线上是否有从控制器,然后使用二分法对地址进行搜索,直到全部控制器都编完地址。二分法你可以自己网上查,我这里就不多说。

网友:
先占个位置。。。。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动搜索的程序在这些个例程里好像也没有,因为DALI控制器大部分条件下是需要配合电脑软件一起使用的 ...

内行啊,学习了

网友:
虽然不用到,但是公司做led电源,关注

网友:
不是做灯光照明控制的  有时间也学习下  开开眼界

网友:
目前用不上,收下来瞧瞧, 感谢分享!

网友:
根据协议写代码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看来做灯光控制的TX还挺多哦。

网友:
大力协议,听讲很简陋。看看是不是

网友F:
看来关注knx的人很少啊,Dali的还能看到有人在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关注knx的人很少啊,Dali的还能看到有人在关注

看来兄弟是做KNX的?什么时候弄KNX了得向兄弟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兄弟是做KNX的?什么时候弄KNX了得向兄弟请教一下

Knx的东西什么都要钱,当前只是应用国外的模块

网友(2015-01-18):
找到好东西了,DALI协议,前两天同学买了一个模块,100,而且很破的样子。做毕业设计需要用的,留给他用吧

网友:
这个不错,很少见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长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资料,涨姿势了,谢谢分享

网友:
DALI与DMX512比较
DMX512表现的是动态效果,DALI表示的是静态效果;

DMX512只要用于舞台灯光,DALI只要用于室内照明;

DMX512是单向通信,DALI是双向通信,可以查询解码器的状态;

DMX512协议简单,DALI协议复杂,共有200多条协议,不同的灯具还具有特殊功能的扩展协议,

DMX512采用RS485作为通信总线,DALI采用低压载波方式作为通信总线,总线最大可以提供250mA的电流给DALI设备使用.

DMX512帧结构简单,符合串行通信UART数据结构,普通有UART口的单片即可以实现, DALI帧结构采用曼切斯特码,分前向帧和返回帧,不同帧数据位数不相同,需要采用普通单片机模拟通信.

DMX512波特率250K bit/S,DALI波特率1200 bit/s.

DMX512采用一主多从的结构,最多可以512台从机地址,DALI也是一主多从,最多可以64台从机地址,(DALI也可以实现多主多从结构,具体可以搜索我发表过的<DALI总线系统多主发送的实现>文章);

DMX512总线需要采用差分线材,手拉手总线形结构,最长距离达1.2公里,DALI采用普通的2x1.5mm线材,支持手拉手总线和星形结构,最长距离为300米,并要求最远两端的总线电压降不能超过2V.

DMX512最大刷新率44帧/秒(动态效果),分组,场景,渐变时间等参数都是储存在主机中,主机工作量大,DALI没有刷新率(静态效果),分组,场景,渐变时间等参数都是储存在从机解码器中,在调试完成了,主机可以撤离.

DMX512地址设置为手动方式,DALI地址设置可以手动或由主机自动分配.

DMX512分组数视主机而定,DALI为固定,最多16个组.

DMX512场景数视主机而定,DALI为固定值,最多为16个场景.

楼主:
楼上的分析不错,总的来说是应用场合的不同

网友:
之前接触过DMX512,收藏了

网友(2015-07-03):
0-10v 频闪问题

网友:
太好了,找了很久,谢谢分享!

网友(2017-05-18):
不错,之前还在找这个资料呢。

网友G(2018-08-17):
Where is DALI used? Office building, hospital building?
I am not aware where I can put a DALI module in my house?

网友(2019-03-21):
引用 网友G:
Where is DALI used? Office building, hospital building?
I am not aware where I can put a DALI module ...

很多地方,除了你的家里。
目前在商业和场馆中用的比较多。当然一些新的照明应用领域比如植物照明,控制方式大部分也是DALI。
熟悉户外防水电源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些电源最主要的外部通信接口就是DALI。

网友:
收藏下,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