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与联合体

楼主(2014-09-29):
最近接手了别人做的一个项目,问题不少。
在阅读程序的过程中看到其变量定义上的做法很是让我费解,也让我很郁闷。
他的做法如下,是在联合体里嵌套了多个结构体:

typedef  union  _RUN_PARAM{
        unsigned char         array[21];
        struct
        {
                unsigned char         name;                                // 0
                unsigned char         run_status;                        // 1
                unsigned char         wash_pos;
                unsigned char         solvent_num;
                unsigned char         spe_num;                        //4// 4
                unsigned long                 count;                                // 5
                unsigned int                 atuo_wash;
                unsigned int                 speed_last;
                unsigned int                 second;
                unsigned int                 speed;
                unsigned long                 recycle;
        }path_sol;
        struct
        {
                unsigned char         name;                                // 0
                unsigned char         run_status;                        // 1
                unsigned char         wash_pos;
                unsigned char         back_num;
                unsigned char         spe_num;                        //4// 4
                unsigned long                 count;                                // 5
                unsigned int                 speed_push;
                unsigned int                 count_push;
                unsigned int                 second_push;
                unsigned int                 speed;
                unsigned long                 recycle;
        }path_sam;
        struct
        {
                unsigned char         name;                                // 0
                unsigned char         run_status;                        // 1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spe_num;                        //4// 4
                unsigned long                 count;                                // 5
                unsigned long                 times;
                unsigned int                 second;
                unsigned int                 speed;
                unsigned long                 recycle;
        }path_other;
}run_param;

而据我用过的新唐单片机里的写法刚好跟他相反,是结构体里嵌套联合体。
众所周知,union模型是共用一段内存,如果是里面再嵌套了struct,那在后续变量操作时难免会互相修改,从而增加产生BUG的机率。
我不知道这个人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可能是为了省内存(因为公司想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用资源很少的单片机来做太多的事),但是会想到省内存的人
不会不考虑到互相更改的可能。也许这样的写法有其巨大的好处但我确实看不出来,因为我也是遇到问题才去研究。
当然若有论坛牛人经过也请放缓脚步,为我这种新手普及一下知识。
此只是发发唠骚,不喜勿喷。

楼主(2014-11-05):
最近学习到一个联合体的好用的方法,可以把几个不在同一个PORT口的引脚结合起来,比如PA1,PB1,PC1,PD1,可以把这几个脚放到一个字节里面用,详细如下:
typedef union
{
        uint8_t byte;
        struct
        {
                uint8_t B0:1;
                uint8_t B1:1;
                uint8_t B2:1;
                uint8_t B3:1;
                uint8_t B4:1;
                uint8_t B5:1;
                uint8_t B6:1;
                uint8_t B7:1;
        }BITS;
}BYTE_T;
先定义一个联合体分位定义的,这样里面的结构体就和byte共享同一段内存。
void DATA_RESOLVE (uint8_t DATAS)
{
        BYTE_T BUFF;
        BUFF.byte = DATAS;
        PA1 = BUFF.BITS.B0;
        PB1 = BUFF.BITS.B1;
        PC1 = BUFF.BITS.B2;
        PD1 = BUFF.BITS.B3;
//        =BUFF.BITS.B4;
//        =BUFF.BITS.B5;
//        =BUFF.BITS.B6;
//        =BUFF.BITS.B7;
}
这样一来,如果你想要四个脚输出PA1=1,PB1=0,PC1=0,PD2=0;只要用一条调用语句 DATA_RESOLVE (0x01);即可,可以把分散的引脚整合到一起,象一个PORT口里的一样。

网友A:
对于位的声明,要注意对齐。
之前这样定义
union mSol
{
struct
{
  unsigned mSOL_Pos_L:    12;
  unsigned mSOL_Feh_L:      2;
  unsigned mSOL_Ref_L:       2;
  unsigned reserved:             8;
  unsigned mSOL_Pos_R:   12;
  unsigned mSOL_Feh_R:      2;
  unsigned mSOL_Ref_R:       2;
}name;
unsigned char byte[6];
};
出现数据丢失。
才发现是对齐问题,改为下面的就好啦。惭愧惭愧。
union mSol
{
struct
{
  unsigned mSOL_Pos_L_L:    8;
  unsigned mSOL_Pos_L_H:   4;
  unsigned mSOL_Feh_L:      2;
  unsigned mSOL_Ref_L:       2;

  unsigned reserved:             8;
unsigned mSOL_Pos_R_L:   8;

  unsigned mSOL_Pos_R_H:  4;
  unsigned mSOL_Feh_R:      2;
  unsigned mSOL_Ref_R:       2;
  unsigned reserved:             8;
}name;
unsigned char byte[6];
};

网友(2014-09-29):
省内存,可共享使用也可交替使用

网友B:
这种用法很常见啊。
unsigned char   array[21]定义了一个char类型的数组,长度是21,后面的几个结构体都是跟这个数组共享同一个数据空间。
或者这么说,这段程序定义了一段内存空间,使用union结构体可以有多种方式去访问这段内存。你可以使用数组方式去访问,比如要对这段内存初始化清零的时候,使用数组就方便多了。同样的,如果你只需要访问内存中的某个字段,就用结构体的方式。定义多个结构体,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对象,其属性不完全相同。
不好意思,说的不是很清楚。
单片机编程,本来就是要考虑节省内存,在哪里都一样,嵌入式编程就是这样,不比计算机编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法很常见啊。
unsigned char   array[21]定义了一个char类型的数组,长度是21,后面的几个结构体都是 ...

正解,这样写,对内存操作很灵活

网友:
他这个联合体定义了4个东西(一个数组+三个结构体),这样只是为了方便存取,并不是想拿这一份内存保持4份内容,实际也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法很常见啊。
unsigned char   array[21]定义了一个char类型的数组,长度是21,后面的几个结构体都是 ...

好处就是带来这种灵活方便的处理,但命名最好采用类似匈牙利命名,成员命名要注意用户体验,让人单看变量名称,就知道这是联合体。。。否则,这种写法,还不如直接取结构体的指针操作直观。

网友C:
这种定义方式就是为了操作方便,多个复用同一个内存段(联合)就是为了省内存。
选用不同的结构体名,是为了在不同的代码进行区分,如全用一个变量名,有人会晕。

单片机中运行的读取操作,数据如果是字节数组形式的会比较方便,可以编写一些通用的函数来处理,为自己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法很常见啊。
unsigned char   array[21]定义了一个char类型的数组,长度是21,后面的几个结构体都是 ...

那使用union时除了需要注意串值还需要关注一些什么事项,因为现在这个项目很容易运行出错。不得不把可能的地方都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义方式就是为了操作方便,多个复用同一个内存段(联合)就是为了省内存。
选用不同的结构体名,是为了 ...

学习了,查查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
这肯定是个高手写的代码。

网友:
围观。。。。。。
结构体,联合体,数组应还有更强大的组合,求高手普及知识。。。。

网友:
结构长度一致。就OK

网友:
闲下来优化的时候这样可以,赶进度的时候不见得好用,还是老实的传递指针比较明白。

网友:
数据结构的优化,不仅仅是省内存这一点好处,有时候对算法效率的提升不是一点两点.

网友:
方便程序设计,尤其在数据处理比较多的时候,效率很高;经常用

网友:
对不同属性的多个变量同时操作时,就很方便了。比用指针直观。且很方便进行数据的增减。
比如把上面结构内的数据存入FLASH或从FLASH读出来的时候,对数组操作,在通过结构提取。

网友:
这样写,定义时虽然麻烦了点,但是程序中在使用,是非常方便的。飞思卡尔MCU的寄存器头文件,好像也都是这样写的,

网友:
省内存,数据存取效率高,
隐含数据处理,比如8bit位移操作。有些32bit/64bit数据声明时都弄成联合。

网友:
高手都这么写

网友:
几个结构体共享内存,没什么问题,比如同一内存可按整数操作和按字节操作,基本用法

网友:
高手的代码,对数据操作灵活。

网友:
这样写转换时比较清晰方便

网友:
好处多多啊,比如用于flash 存储,串口数据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义方式就是为了操作方便,多个复用同一个内存段(联合)就是为了省内存。
选用不同的结构体名,是为了 ...

同意此观点

网友:
方便操作,他估计也会交叉着用,直接强制转换来引用

网友:
3楼正解,解析包的时候就知道它的好处了

楼主(2014-11-03):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法很常见啊。
unsigned char   array[21]定义了一个char类型的数组,长度是21,后面的几个结构体都是 ...

现在也意识到这个方法的好处了。
简单通信时候用这个方法整合一条协议,操作起来很方便。

网友:
一直这样用
要注意的是使用一些库函数操作字符串的时候结尾没有结束符,所以定义时应比你最大长度还要大一个。这个问题值得你注意。

网友:
这种用法很灵活啊。

网友:
好处不要太多啊;

多用结构体,尤其是和联合体一起用,多用函数指针, 这样C水平才能前进一步啊;

网友:
看到不懂的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的时候就知道了,如果只是数组就麻烦大了,每次都记身份证号的难度,大于记名字啊。

网友:
从没用过这么高深的东东啊

网友:
IAR一些头文件好像是这么写的。

楼主:
最近学习到一个

网友D:
学习,我也是这么用。最常用的就是AD,不用左移右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我也是这么用。最常用的就是AD,不用左移右移的

我是用来做按键扫描
void Key_Read()
{
        uint8_t ReadData;
        press_time = 0x3fe;
        ReadData =~ keyconvert();
        while(--press_time)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

uint8_t keyconvert()
{
        uint8_t Key_num;
        PORT portkey;
        portkey.BITS.B0 = KEY1;
        portkey.BITS.B1 = KEY2;
        portkey.BITS.B2 = KEY3;
        portkey.BITS.B3 = 1;
        portkey.BITS.B4 = 1;
        portkey.BITS.B5 = 1;
        portkey.BITS.B6 = 1;
        portkey.BITS.B7 = 1;
        Key_num= portkey.byte;
        return Key_num;
        }
然后用一个switch扫描按键,可做短按长按,非常方便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以前从未这样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法很常见啊。
unsigned char   array[21]定义了一个char类型的数组,长度是21,后面的几个结构体都是 ...

正解,面向对象编程

网友:
结构体和联合体的相互内嵌,根据不同功能而不同,最近用过结构内嵌联合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做按键扫描
void Key_Read()
{

这样也行呀,我只用它做过浮点数转4个字节byte。

网友:
这个太正常了,有很多这么用的。

网友:
受教了 感谢指导

网友:
省内存的做法,单片机中很常用

网友:
能读懂,会用,但自己不会主动这么写,怕出问题。。

网友E:
这样写的话,我觉得移植性就不高了,因为联合中array的大小要和path_sol等其他结构体的大小一致,而其他结构体中的int,long等类型的长度在不同机器上是可变的。比如,当int是4个字节的时候,array的定义就要改。

网友:
学习了,做串口协议的时候,能用上了。。

网友:
谢谢 也经常这么用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一个项目,但是我是先看他写的程序,然后自己慢慢的学着写,现在已经搞定了那个项目

网友F:
看来我也要努力考虑内存大小的使用

网友:
联合体里面使用结构体 不仅可以节省内存 还能大大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网友:
这个好处很多,可以让很多函数偶合性降低,方便编程。

网友:
很多时候传递参数只用指针就行了,不用各种外部变量了,。

网友:
能真正用好,好处多多。

网友:
受教了,从没想过这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也要努力考虑内存大小的使用

这可不是为了节约内存哦,是为了方便操作。

网友:
围观。。。表示没用过

网友:
首先用一个数组也能实现相同的功能,但是使用数组就涉及到以后升级的话,改动会很大,因为可能很多index都要修改,而且这里面还用了不同的变量类型(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更加难以控制;再有使用结构体的好处嘛,取成员操作方便,实现通信协议或类似的软件不容易出错。个人见解而已。

网友:
这种方法真是很好用,不是为了节省内存,为了方便数的操作,至少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代替之前的左移右移!计算更快!

网友:
长知识了,好写法!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学习了,操作太方便了,

网友:
要注意对齐问题!
我原来定义的时候,没有注意对齐问题,结果有数据丢失。查了半天

网友:
这种定义舍内存,也好区分,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写的话,我觉得移植性就不高了,因为联合中array的大小要和path_sol等其他结构体的大小一致,而其他结 ...

所以又提现了一个stdint.h的重要性

网友:
mark,键盘扫描可以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位的声明,要注意对齐。
之前这样定义
union mSol

对,后面有改掉了,这样还能更省内存,把那些用于补齐的空间也利用起来。

网友:
这个必须MARK啊,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弄,看到这个贴的回复恍然大悟啊

网友(2014-12-03):
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方便数据操作,譬如牵涉到数据类型转换的时候,太方便了。

网友:
看到楼主可耻的头像,我可耻的硬了。

网友:
对于结构体,联合体什么的一直很头痛,现在也没闹明白。

网友:
学习了,这样处理数据缺失很方便

网友:
分场合   每一种设计思路都会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要学会借鉴  灵活运用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