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串口下载软件

楼主(2014-09-29):
想用串口下载程序到DSP,但是目前无法把.out格式的文件转换成.hex格式的文件。谁有好用的软件咯。

网友:
CCS目录下有hex2000.exe,用法参考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的Hex Conversion Utility Description一章

楼主:
已经可以了。

网友A:
有个软件在CCSv5里直接安装就可以吧.out文件用串口下载到28xx系列的芯片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软件在CCSv5里直接安装就可以吧.out文件用串口下载到28xx系列的芯片里了! ...

楼上可否告知这个软件的名称???

网友:
应该就叫SDFlash!位置在x:\ti\ccsv6\ccsv6\ccs_base\emulation\specdig\sdflash\bin\SDFlash.exe

网友:
CCS4以上的都可以将out文件转变成hex文件,不过这个文件时c2prog来烧录的,SDFlash好像已经不支持2802x、2803x、2806x的串口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