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通信的时候,通信质量一会好一会坏

楼主(2014-09-29):
如题,自己画的板子,nrf24l01+通信的时候,一会好,一会坏。是什么原因呢?希望知道的,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2014-11-14):
是不是有同频干扰源啊?换换工作频率 提高发送功率,我也刚研究24L01一起努力

网友:
只简单的测试了下 读取温湿度 还好吧 一切正常 您都没说下您的测试环境和条件及过程

网友:
一般是干扰,还有可能是模块电源没有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