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RQ汇编中断函数的编写

楼主(2014-09-29):
void __irq IRQ_GPIO(void)
{
        char x=0, y=0;
        touch_read_xy(&x,&y);
        pop_bubble(x, y);
        IO2_INT_CLR = 0x8000;
        VICVectAddr = 0x00;
}
请问怎么用汇编代码实现上述C语言描述的中断函数。涉及到在汇编函数中调用C语言的函数以及怎么从中断返回。
用的是LPC2478,IO2_INT_CLR和VICVectAddr 是寄存器。

网友A:
设置下编译选项,可以输出汇编代码文件。

网友B:
能正常编译后,进入DEBUG模式,找到对应的中断函数,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下编译选项,可以输出汇编代码文件。

还有这个功能啊,明天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编译后,进入DEBUG模式,找到对应的中断函数,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

这个试过了,没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