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比例电磁阀驱动电路的吗?谈谈经验!

楼主(2014-09-29):
有做过比例电磁阀驱动电路的吗?谈谈经验!

想了解一下PWM做震颤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的方案:
用M8的OC端口输出PWM,4Khz
震颤在定时器中断里加,震颤不是正弦波,而是周期点数8个点的三角波;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震颤频域,其他频域也很多。杂波较多。

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通常用专用电路,如TLE7242,TLE82453
要注意震颤是指电流,如果有好的电流测试设备,可以自己试试。产生电流震颤的方法还在改变PWM占空比

网友B:
电感必须恒流驱动,震颤是PID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用专用电路,如TLE7242,TLE82453
要注意震颤是指电流,如果有好的电流测试设备,可以自己试试。产生电 ...

加的三角波也是用占空比做的;但是只取8个点;

普通的电流检测设备看不出来(震颤50hz的话)

我在示波器上看的,示波器上有个fft 简单看看频谱,50HZ的比较大,其倍频的也有信号,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必须恒流驱动,震颤是PID不对

电感本身可以续流的,PWM可以电感充电,恒定占空比时,也就恒定电流了,
因为没有反馈,电流微小变化不知道,变差应该有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本身可以续流的,PWM可以电感充电,恒定占空比时,也就恒定电流了,
因为没有反馈,电流微小变化不知 ...

为啥要用电感之类的,电磁阀用继电器控制不就可以?功率不大用tip122不也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用电感之类的,电磁阀用继电器控制不就可以?功率不大用tip122不也行么? ...

比例电池阀……

有张开度,按比例开合

电流  200-600mA

300-1500mA的也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例电池阀……

有张开度,按比例开合

我知道了,是入口用的比例阀,然后出口有好几个的那种,用的电磁阀对吧?这个一般都是要用恒流电路的。不知道你的恒流电路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了,是入口用的比例阀,然后出口有好几个的那种,用的电磁阀对吧?这个一般都是要用恒流电路的。不 ...

精度不高;(绝对精度相差10%以内)

最终还是工人手工操作,工人凭手感,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不高;(绝对精度相差10%以内)

最终还是工人手工操作,工人凭手感,经验…… ...

比例阀电流缺少震颤,阀芯不能在设定点微动,无法保持动摩擦状态,而处于静摩擦状态,响应差,响应频率低
电流震颤可通过电流探头的波形看出来,震颤频率可调,幅度可调
以前在一个企业做工程机械控制器,老板连开关电磁阀的pull-in,hold-in概念都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处卖,用户贪便宜,却不知道电流一直很大,会导致电磁阀的寿命大大缩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本身可以续流的,PWM可以电感充电,恒定占空比时,也就恒定电流了,
因为没有反馈,电流微小变化不知 ...

你的比例阀是什么样子的,有照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比例阀是什么样子的,有照片没

阀是客户的,只有资料……没图片

网友:
学习了,标记一下

网友D(2014-12-02):
引用 网友A:
通常用专用电路,如TLE7242,TLE82453
要注意震颤是指电流,如果有好的电流测试设备,可以自己试试。产生电 ...

你好 TLE82453  这个哪里可以买到 在网上没有找到货。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 TLE82453  这个哪里可以买到 在网上没有找到货。 谢谢

找英恒要样片,否则是最小包装800片,2.4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英恒要样片,否则是最小包装800片,2.4W

收到 已联系 谢谢

网友:
我也在做电磁阀,你们有加磁阻传感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比例阀电流缺少震颤,阀芯不能在设定点微动,无法保持动摩擦状态,而处于静摩擦状态,响应差,响应频率低 ...

受益匪浅啊,最近正在研究汽车ESP系统中阀的驱动问题,翻了一圈资料,竟然都没有提到电流震颤的问题

另外能简单解释下电磁阀的pull in,hold in概念么?为什么为导致电流一直很大?感觉好像是在说常开阀和常闭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受益匪浅啊,最近正在研究汽车ESP系统中阀的驱动问题,翻了一圈资料,竟然都没有提到电流震颤的问题

另 ...

pull-in指最大电流克服静摩擦,使阀芯到位,hold-in指维持阀芯位置,此时电流远小于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是驱动电压除以阀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