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上软件编程谁做过啊?

楼主(2014-09-29):
型号为DPO5204B,说是可以通过labview或者其他高级语言进行编程,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网友A:
用labview是可以的,通过GPIB或者串口和电脑连接,labview写上位机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abview是可以的,通过GPIB或者串口和电脑连接,labview写上位机软件

编这个有什么用啊

楼主:
比如可以把示波器当做数据采集,集成到一个自动化的测试系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abview是可以的,通过GPIB或者串口和电脑连接,labview写上位机软件

你做过相关的编程吗?

网友:
感觉挺麻烦的

网友:
有接口和命令的。做批量测试很方便。

网友:
可以用LabView或者Labwindows结合VISA接口做

网友:
Tek的光盘上一般都有编程指南(progamming manual)。可通过LAN, USB, GPIB和电脑连接,电脑端需安装VISA接口软件,如NI的labView,或Agilent IO,通过SCPI指令对其控制。这是组建自动测试系统的软件基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过相关的编程吗?

刚刚开始学习labview,知道一些,你可以自己看看泰克示波器和labview相关的知识,labview有泰克相关的驱动,和示波器通信还是挺方便的。你想搞什么用途的软件,你在哪边?如果靠的近可以见面交流一下。

网友:
连上 labview 搜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labview里有控制控件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gpib接口可以的,nt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labwindows搞过普源的,基本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开始学习labview,知道一些,你可以自己看看泰克示波器和labview相关的知识,labview有泰克相关的驱 ...

我在大屯这边,你在哪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大屯这边,你在哪儿?

我在苏州,大屯在哪?

网友B:
用过USB口连接TEK示波器,直接连接上后能自动找到插件的,直接使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USB口连接TEK示波器,直接连接上后能自动找到插件的,直接使用就行。

pc上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这个和上位机软件有神马关系?
你用个excel的VBA实现都没有问题, 人家已经提供接口协议了, 随便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c上用的什么软件啊?

labview,一般tek的都能查找到vi的,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
没做过  不过labview 感觉比较容易点

网友C:
。。。。这个一般是软件人员搞,电工搞这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软件人员搞,电工搞这个少

xiexie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