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峰焊的参数能否一参多用

楼主(2014-09-30):
公司有20多台双波峰焊(无风刀),有两个厂家的机器,每个厂家的机器都是同一个型号,生产时间为7*24小时,生产时每天都会有人加锡,每次转产前都要重新调波峰焊机的波峰高度,此为背景。

由于公司要生产很多型号的电脑版,都是比较简单的元件,但是很多是在同一个板子的基础上延伸开发,有可能是只改个程序,或者少贴一两个电阻,现在想询问的问题如下:

1.因为生产的型号很多类似,同一条生产线在生产同一个板子不同型号时,能不能统一使用同一组参数?或者说对于某个板子,参数能不能固化下来?

2.同厂家,同型号的机器,能不能使用同一组参数?

3.如果不行,其他大型的厂家是怎么解决波峰焊机的参数管理?每次上板都要重新调整参数?

以上是我在生产线上碰到的一个问题,在跟进生产的时候,发现在做一款出货较多的板子(该延伸型号比较少做),发现波峰面过高,导致锡水冲上元件面,当时操作员不在,导致报废了几块板,所以才有此一问,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20条线啊,应该有工艺工程师啊。生产工艺文件上规定了焊接温度,波峰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条线啊,应该有工艺工程师啊。生产工艺文件上规定了焊接温度,波峰速度。 ...

这些参数都有,但是他们说在生产时要调整,但是我的理解是,作为同一块板子,生产不同的型号时,生产时直接把参数调出来,就不用每次都手工调整吧?

楼主:
没有知道相关的大神吗》这个帖子不会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