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用正电产生负电有什么好推荐的电路或芯片么?

楼主(2014-09-30):
似乎所有switchdown的芯片都能产生负电平,和电荷泵的比优缺点是什么?低功耗的应该如何选择?(给运放用,正3.3转-3.3)

网友:
标题都没有说清楚,标点符号要加上去。

如果就大哥运放,可以用电荷泵,反正电流比较小,但电荷泵纹波大一些。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给运放工作的负电源用什么芯片货电路比较好?

网友:
脑子要活,如果是5V电源,用一个TL431什么的搞个2.5V做公共端也可以的,不一定要地。

网友:
用一个ICL7660,便宜好用

网友:
最好还是直接用正负电源,实在要用可以用稳压芯片出来一个低电压接运放地。也可以产生一个隔离的负电压,不过成本会较高。

网友:
电荷泵用在小负荷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