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65通过IAP命令进入ISP模式后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9-30):
    本人编写了一段测试程序,为了不破坏LPC1765内的用户程序,选择加载到RAM中运行,实现方法如下:
1.发送命令,使用户程序通过IAP命令,回到ISP模式
2.通过ISP加载测试程序到RAM,起始地址为0x10001000
3.通过ISP的GO命令执行测试程序
4.测试程序运行后,重定位向量表到0x10001000(*((unsigned long *)0xE000ED08) = 0x10001000;)
5.开始测试

    在上述步骤中,遇到了两个奇怪的问题
1.第3步ISP的GO命令响应错误
    正确返回应该是"0 \r\n",但返回的却是(十六进制):0x30 0x8d 0x08,第一个'0'返回正确,但后面的'\r'和'\n'却不对,测试程序则已经运行起来了,感觉像是串口波特率突然间变化了。
    但如果芯片短接boot引脚的跳线帽后上电,直接进入ISP模式而不执行用户程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2.第5步程序开始执行后,测试程序中的所有中断都不起作用
    但如果芯片短接boot引脚的跳线帽后上电,直接进入ISP模式而不执行用户程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测试程序运行正常!

    是不是用户程序通过IAP进入ISP模式之前要初始化什么寄存器?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补充下,测试测大小为5128字节

网友A:
要实现IAP应该不要用ISP了,直接在IAP程序里下载更新程序,再跳转到应用程序,这样才合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实现IAP应该不要用ISP了,直接在IAP程序里下载更新程序,再跳转到应用程序,这样才合理吧 ...

这样确实不太合理,但用户程序只有通过IAP进入ISP模式的功能,没办法。。。
而且我也想知道这两个问题的原因

楼主:
自己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