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最大的主频有超过16MHZ的吗?

楼主(2014-09-30):
有一应用,感觉速度不够。AVR单片机最大的主频有超过16MHZ的吗?

网友:
肯定有 经常用16MHz的晶振

网友A:
感觉速度不够,干脆上STM32吧,现在价格已经比较低了,新产品用AVR意义不大。

网友:
16MHz不高啊

网友:
Mega88有20MHz的

网友:
可以试下STM32,性价比高很多

网友:
xmega系列的不都是32M吗?

网友:
xmega的可以到32M,以前我用的内部的,好象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感觉STM现在比较多了

网友:
有20M的,不过型号都挺偏

楼主:
xmega确实可以到32M,手头正好有,马上实施,谢谢各位。

网友:
5V供电,20M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速度不够,干脆上STM32吧,现在价格已经比较低了,新产品用AVR意义不大。 ...

当你要用到EEPROM时,就要考虑一下了

网友:
有上到二十多兆,五伏供电

网友:
应该不止16M啊,试过M16用24M的

网友:
有啊,学校实验室有好多都超过16了

网友:
3.3v供电,用有源精振,跑32M没问题

之前玩的时候

网友:
直接用二十兆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要用到EEPROM时,就要考虑一下了

直接内部flash当eeprom就行了

网友:
超频可以

楼主:
超频玩玩可以,正式的产品还是有风险。

网友:
8M的,我加20M晶振,运行三天三夜,没事。

网友:
以前有一阵子用过24M的ATMega48-24PI

网友:
stm32 或者 超频

网友:
MEGA644PA可以到20M

网友:
超频玩玩可以,不要用在产品上就好.

网友:
如果16M速度跑起来都困难,还是建议stm32吧。72M足够你用了。

网友:
xmega的可以到32M,好象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stm32就是io口速度低啊,如要外挂80接口的总线速度还没有avr的8515快

网友:
电压为5V,20M长期工作正常

网友:
16m下的mega88功耗已经很大了

网友:
mega12我用过20m的, 电源是5v的, 还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你要用到EEPROM时,就要考虑一下了

就像19楼网友说的,用STM32的IAP功能,把内部flash当EEPROM用,有库函数,很方便,标称擦写1万次,一般够用了,只要flash还有一定的空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19楼网友说的,用STM32的IAP功能,把内部flash当EEPROM用,有库函数,很方便,标称擦写1万次,一般够 ...

如果升级程序,数据就会丢失吧!

网友:
关键是看要鱼还是要熊掌吧。

网友:
超频,5V供电, 24MHZ
不会还要省电吧?

网友:
肯定是要超频的

网友:
xmega 超频可以稳定跑 48M

网友:
这个不难啊,AVR能支持几十兆的晶振呢

网友:
相差那么一般是速度是否可以用优化程序来实现呢?

网友:
有20M的,好像mega88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