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FI芯片选型的问题 提问

楼主(2014-09-30):
为什么大家都在用:Cortex-M3 的芯片:STM32  VS1003 LPC1788等芯片,

而不用Cortex-A8---A9的芯片,例如全志A10,A13,RK2706等芯片,

例如:瑞芯微rk2706  主频400M  ARM+DSP  内置高性能音频转换器(CODEC),输出完美音质
支持 SD / SDHC /MMC 卡扩展
全系列音频格式,包括APE,FLAC,MP3,WMA,WAV,OGG
更多格式视频支持,包括AVI,RM,RMVB,WMV,ASF,FLV,DAT,MPG,MP4,VOB,3GP最高可到分辨率800*480流畅播放

全志A10   ARM Cortex-A8架构  全志A10芯片主频1.5GHz ARM Cortex-A8,采用Mali-400MP图形处理单元,最大可解码2160P视频(3840×2160像素),多屏输出功能,输出的同时本机屏幕有显示

而且这些芯片的价格也是超便宜的,甚至比LPC1788这款芯片还要便宜,像A13在淘宝上散卖也才15元呢。

我之前想做一款功放面板带音频解码的,选型定在LPC1788  最近无意发现A10 A13这种芯片,如此高的性能如此便宜的价格,真的很不错,只是可惜没找到I2S功能,还有我的实力也比较差,也没有看到合适的教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上A13吧?
我觉得数字转盘选CPU,主要满足下面几个要求(重要性从上至下)
1.被动I2S或者独立的音频PLL ...

LPC1788 如果解码APE不知道够不够用

另外:LPC3130的芯片好像带LCD控制器吧。

我正在看LPC1850  RK2706

1788,1850的资料全,2706的资料么有。

如果以下资料跟论坛有冲突,请告知或直接删之

网友B:
开发资料多么?

网友:
国产的资料不公开,sdk找不着。个人玩只能用资料公开的。

网友C:
A13你确定能玩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3你确定能玩的起来?

我估计玩不起来,但大神们应该能玩得起来的嘛

大神们玩起来,顺便带带学徒!!

网友:
大神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资料多么?

Here

网友D:
插卡音箱解码板就能搞定的东西还要自己费时费力去做……目测楼主项目经验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卡音箱解码板就能搞定的东西还要自己费时费力去做……目测楼主项目经验不佳。 ...

那你为什么不问三文鱼在搞什么呢?

插卡音响,只是能出声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为什么不问三文鱼在搞什么呢?

插卡音响,只是能出声而已。。

是我对需求理解错了。

网友E:
A13 出现已经买不到了,不如用炬力ATM7021

楼主:
引用 网友E:
A13 出现已经买不到了,不如用炬力ATM7021

找遍全网没找到资料~~

网友F:
三文鱼用的就是rk2706。。。。。 其实楼主把重点抓错了,真正决定播放器素质的是DAC,运放等器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文鱼用的就是rk2706。。。。。 其实楼主把重点抓错了,真正决定播放器素质的是DAC,运放等器件 ...

这么说是没错,不过,能做DAC和功放以及模拟电路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是能够把音频文件解读出I2S的人却不是很多,你看X宝上,卖解码器,耳放、功放的大把,有些外壳做的还很漂亮,很有专业范儿,不管味道如何,在高规格芯片的基本架构下,素质还是不会太差;
但是卖播放器的,很少,有这个能力的,一般也都不搞HIFI,不屑于搞这个音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么说是没错,不过,能做DAC和功放以及模拟电路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是能够把音频文件解读出I2S的人却不是 ...

能做的人多,不代表能做好的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文鱼用的就是rk2706。。。。。 其实楼主把重点抓错了,真正决定播放器素质的是DAC,运放等器件 ...

RK2706我也在关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能做的人多,不代表能做好的人多

说的没错,不过以目前的芯片制造工艺和性能,如果满分10分的话,主要不犯本质的错误,基本是能够做到7、8分的,我觉得这样就够用了,当然,要求很高的话,确实需要很多的经验和足够的能力,能做到9分以上的,可能都不怎么玩hifi了,都是资深电工的说!!
数播的数字部分,能做的人确实不太多,能够做的好的,就更少,这部分能够很容易搞定的,基本都是软件功底深厚的,这类人太理性,逻辑性太强,和HiFi天生冲突

当然,多和少都只是相对的,我坛人才济济,二者兼而有之!!

网友:
开发资料很少公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的没错,不过以目前的芯片制造工艺和性能,如果满分10分的话,主要不犯本质的错误,基本是能够做到7、8 ...

确实!!!
数字部分想要做好,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编程这么简单了,需要同时掌握模电、数电、嵌入式软硬件,当然还要有扎实的HIFI理论知识

任何工作要做到极致,都很难

网友A:
用不上A13吧?
我觉得数字转盘选CPU,主要满足下面几个要求(重要性从上至下)
1.被动I2S或者独立的音频PLL。
2.USB HS ,主要用于更新音乐。
3.EBI或者LCD控制器。
4.以太或者Wifi,用于共享音乐、远程更新音乐和网络收音机等。
5.视支持文件格式和屏幕大小,20MHz/32kRam(WAV)~180MHz/512kRam(除开APE,带一个较大屏幕)~400MHz+/32MRam(Linux全格式支持)

这么看起来,LPC3130其实挺适合的,力创商城才卖20+-一片,180M的ARM9,带 SDRAM、USB HS还自带PHY(这个不是很确定)、独立的音频PLL、有EBI、MAC等等,就是封装麻烦,TFBGA180,而且资料少

网友A:
1850的价格太坑爹了,3130才20
1788也比3130贵,而且貌似没有usb hs

另外3130的lcd我没看懂,感觉不是rgb

网友H:
你这几个芯片和HIFI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I:
A13 是可以跑安卓的。裸奔反倒弄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A13 是可以跑安卓的。裸奔反倒弄不了吧

安卓有天生的SR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50的价格太坑爹了,3130才20
1788也比3130贵,而且貌似没有usb hs

[4].单板彩色STN板,8位总线接口
[5].双板彩色STN板,每板8位总线接口
6.TFT板:TFT板支持一个或者多个下列彩色模式
[1].1bpp,可调色,可选2种颜色
[2].2bpp,可调色,可选4种颜色
[3].4bpp,可调色,可选16种颜色
[4].8bpp,可调色,可选256种颜色
[5].12bpp,RGB4:4:4
[6].16bpp,RGB5:5:5,有一个bpp正常情况下不用,这个像素是输出的,可以用作亮度位,来连接组成RGB为6:6:6的TFT板的LSB [7].24bpp,RGB8:8:8,提供超过1600万种颜色

这是我摆度一下,LPC3250 LCD控制器 得到的结果!
LPC3250有周力功的教程的,两本复印版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几个芯片和HIFI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想用ARM做一个 接硬盘的数字转盘+蓝牙接收+DLAN(以后再说)+收音,为了保证音质不受损采用纯数字的I2S传输,后级可以配比较好的DAC解码器,

而且由于ARM有LCD控制器,因此可以连接4.3或7寸的屏幕,作为菜单等的界面显示。

加上遥控等功能。

我想这个跟HIFI应该扯得上点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ARM做一个 接硬盘的数字转盘+蓝牙接收+DLAN(以后再说)+收音,为了保证音质不受损采用纯数字 ...

看看你说的东西。
首先我也不懂hifi 要说wifi还略懂。
真正的hifi是这样讲究的

1 音源 2放大器 3音箱

你说的大概是指音源,就音源还是音源里面的数字音源的前半部分。有时候说还真心不算hifi范畴。
就hifidiy那帮人还真心不用arm 他们近年烧的是DAC 有指标老高并且最贵的9018 有新秀PCM1794 还有老的不能老的TDA1541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接收IIS信号并转换成模拟信号 只要外围电路正确就能工作 至于说电源滤波电容用绿的红的蓝的之类 我做为单片机编程人感觉一样的
再说了 HIFI需要很多人为因素 耳朵很重要 环境也很重要 心态也重要。就说CD吧 在早先年人们说CD不如黑胶唱片 说高档的LP唱片机就是比CD好 ,啊 说LP音色暖 说CD数码味浓~~~~~~~~~ 现在这么说的人好像不多了。其实CD就是CD 就是16位的数据 一直没变。可能是年代变了 人们手里的CD机多了。LP唱机就算能买的到 唱片也没了缘故。就不再口水了。
现在吵起来个DAC 各有个的说法。
其实玩HIFI的人更喜欢说说功放和音箱。
先说功放啊 远的不说 进的也不说 咱们从三极管说起  有段日子 人们喜欢用三极管做功放 当时讲究得是东芝的 得是对管 得是厂家一批出来的 恨不得是一个硅片上做的一样 。为了凑对管 各种实验 各种玄说。。。直到时代进步 集成电路出现了 那真是在一个硅片上做的啊 温度 时间 环境都一样
把OCL的2个管子都集成了 甚至说要热一起热。按说这下hifier们应该满意了吧。哎 不行。说集成电路不行 声音不暖了 不冷了 不清了 等等 低频不通透了 高频不清晰了 中评不能用了之类的。也不知道要搞哪班。又开始说电子管好了。一开始炒300B 新的旧的通通涨价。乃至于说el34都有蓝瓶的 盖中盖啊。
再说这个胆机 哥激动啊 一大堆学问啊 说那个公元前的硅钢片好 三国时期的青铜丝牛 现在的金丝都不行啊 焊锡得有银 ;搭棚焊接不要用片 PCB就是狗屎 云云 有时候也真不知道 到底是这帮人不懂现代工艺呢还是说真的好。庆幸的这里是电子论坛。
胆机嘛 肯定是工作在甲类的 一般是小的推大的 就灯丝供电讲究也奇多。有说直流的好 说直流的没干扰。有说交流的好 说交流的有韵味。看来看去 哥迷茫了。
看淘宝上有一类奇葩 铝合金表面阳极氧化拉丝机箱彰显时代气息。上面大大小小10来个玻璃管子。管子外面套的是不锈钢阳性贞操器。管子底下是变色LED 五颜六色的 拉丝面板上有上世纪经典的UV表 UV表内是诺贝尔蓝色的LED背光。
我在想这货配啥家具呢?
不损了。电子管放大器当然有好处的。
其实玩hifi的那帮人真心瞧不上arm 人家玩的是电子管,有电子管做的arm吗?
当然哥还是很看得起arm 哥仅仅用过CM3的芯片 就感觉是哥好东西了 以至于爱屋及乌 看stm8也非常喜欢。stm8还可以驱动beep
关于A13这种东西 资料到有的是 毕竟是A系的 要上系统的 一般是上安卓吧 就那种国产的比较经济的平板早先年就是这个芯片
哥还是真心佩服会这种技术的人的 你要是用A13能接哥喇叭放出12和旋 哥就很开心了 比HIFI牛

hifi无底洞 不单单指钱
现在hifi音源cd机都有用原子钟的了。那种百十来块钱的镀金温补晶振简直就是个垃圾了。唉 搞不懂
不说了 大家拍我吧。呵呵
不过我也想搞 DIR9001+PCM1794的DAC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weatt123456789
那看来是RGB接口,这样一来,就得仔细看看Pin了,180脚肯定要复用不少,但是只要保证I2S、USB、SD之间不干扰就成。
这么一来,我就有点想拿它来做个转盘了,核心板+底板的形式,jlc4层5*5¥100。
“LPC3250有周力功的教程的,两本复印版的文档!”我买了3130的光盘,但是书买不到,你有链接么?
“ARM做一个 接硬盘的数字转盘+蓝牙接收+DLAN(以后再说)+收音”
HDD不好办,SATA接口不大好弄,要达到这个要求,可能得上AM335x+linux,然后修改驱动,避开SRC。我觉得还是改成SDHC。
蓝牙得话,有不少4.0的音频模块,但是很少有I2S输出的。
DLAN?我觉得弄个SDIO接口的Wifi模块应该还可以,有线可有可无。
收音么,这个范围太大了,可以是那些5657,高档一点弄个601一类的车机组件,再高档一些就比播放机本身还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att123456789
那看来是RGB接口,这样一来,就得仔细看看Pin了,180脚肯定要复用不少,但是只要保证I2S、U ...

周工的教程在CSDN上有,名字叫深入浅出ARM9 不过分成上下十多个卷,下载下来估计要60个积分,我已经下载下来上册了,明天我传到百度网盘发你,200M左右,你顺便也把3131的发我看一下呢

可不可以直接USB接USB转SATA转换芯片呢,比如硬盘盒,这一块我没研究。

网友:
unifax001
我们在讨论得是音源,和后级扯不上关系,HIFIDIY网站自己也有这种,AMO得三文鱼也是这种。
当然,我们做的仅仅是转盘,避开了模拟部分。
“现在hifi音源cd机都有用原子钟的了。那种百十来块钱的镀金温补晶振简直就是个垃圾了”
原子钟长期频率精准,但是相噪和抖晃也不咋的,对于音频应用,华而不实。
对于有单独音频PLL的IC,可以上恒温晶振,就是比较贵,也可以选用带被动模式I2S的片子,让解码器来提供时钟。

最好的办法,是单独用FPGA来处理I2S和SPDIF

网友A:
我买了3250和3130的光盘,但是店主还没发货,到了我就发给你。
USB接USB转SATA转换芯片,这样不稳定吧?实在要接硬盘盒,直接用USB OTG,但是固件不知道怎么弄。
我觉得要支持硬盘,还是上A8+Linux吧,飞凌的才300不到,把系统改改……

现在SDHC的容量已经够大了,搞成插卡形式应该还成,如果实在要硬盘,可以考虑用WIFI链接到服务器。

另外,支持硬盘的话,体积不小,应该是放在架子上,离人就有点远,那即使是7寸屏,面对成千上万的曲目,也要晕。

我在考虑,要不要干脆本机不要屏,用手持外壳做个遥控器,带4寸屏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3250和3130的光盘,但是店主还没发货,到了我就发给你。
USB接USB转SATA转换芯片,这样不稳定吧?实 ...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cWWof 密码:3kc2    上册    下册明天

YL-LPC3250的光盘我这里有一张,正在传

网友:
如果只是为听音乐,不用折腾这么复杂吧。用电脑+hifi声卡或USB数字介面+解码就可以了,都是现成的东西,便宜的跟楼主说的方案成本也差不多,贵的就天价了,hifi水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ncWWof 密码:3kc2    上册    下册明天

YL-LPC3250的光盘我这里有一张 ...

taobao上买的3130光盘还没发货,得等几天才能给你共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上买的3130光盘还没发货,得等几天才能给你共享了

YL-LPC3250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0H668w 密码:v1sm

看坛子里有人用STM32超到168M 还是不能搞定全格式的APE 所以我估计你用LPC3130也不会有啥余量(不超的情况)毕竟咱还有个显示,以还是上LPC3250可能会比较好,或者如果图便宜上龙芯1C 20元左右 300M主频,跟LPC3250的性能有一拼

龙芯资料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999622

网友A:
不会这么凶残吧,看来只能上454M的ZLG核心板了,再外接FPGA做接口…………
另外,那个帖子有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么凶残吧,看来只能上454M的ZLG核心板了,再外接FPGA做接口…………
另外,那个帖子有链接么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highlight=APE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96249&highlight=APE

看看LPC4350如何?204M的M 4,带硬件浮点运算单元,还有个同频的M0在里面。关键是有官方的中文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LPC4350如何?204M的M 4,带硬件浮点运算单元,还有个同频的M0在里面。关键是有官方的中文资料啊{:3_4 ...

这款芯片多少钱?我淘宝问了一下,一般现货只有4357,价格53,BGA256封装

网友:
国产的,台湾的芯片方案都比较封闭

网友:
我仔细对了下4350的管脚,然后就再也没有勇气拿它做东西了……
管脚那个乱啊,已经到了一种境界了,比1788乱一倍……布通至少4层,布线讲究一点,要6层板才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芯片多少钱?我淘宝问了一下,一般现货只有4357,价格53,BGA256封装

老兄,你看了3250的管脚排布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看了3250的管脚排布没?

如果LPC4系列不考虑,那么只有LPC3250  不过只有BGA封装的。

要么LQFP208脚的,LPC1850、1853,  其中1850没有FLASH没有FLASH,价格LPC1850是35元180M,1788是33元120M,1853是有FLASH的。

我手头上有100多片AT91SAM9260   板子上待拆(没有LCD控制器)。

还有LPC3141,43  据说270M,   其它的S3C2440,还有AT91SAM9G45这个是324脚的BGA封装。

就我目前来讲,我打算先用LPC1788去试试,一是比较容易二是有现成的板子,程序全部调好了如果不行先小超,等明确了后再换芯片,到时候也简单。

全部从头开始的话我没那个耐心。

网友:
技术贴,mark之

网友:
大家可否推荐个2K一下的播放器

网友J:
也想做个I2S的数字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LPC4系列不考虑,那么只有LPC3250  不过只有BGA封装的。

要么LQFP208脚的,LPC1850、1853,  其中18 ...

LPC1788的话,没有USB HS,同时管脚乱,但是有现成板子,而且只做技术验证,倒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不过,“我手头上有100多片AT91SAM9260   板子上待拆(没有LCD控制器)”,这么看来,这个才是最适合的吧?

LPC3141,43和3130差别不大,不过我发现3130的音频PLL有两个时钟输入管脚,这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接上44.1和48所需晶振……

S3C2440 400M,山一样多的资料,就是不知道I2S做的如何,当然大不了上个小FPGA。
至于AT91SAM9G45……324脚

我倒是又把LPC4350的手册仔细读了下,发现它很多脚可以重映射。
于是费了一下午时间,终于把LCD、SDRAM、I2S、MAC、USB、SDHC(4bit)、SPIFI、SPI和串口的管脚弄兼容了,
多亏了在ZLG网站上找到的管脚辅助工具。然后再看看管脚分布,经过一下午努力,加上用了最大的256BGA,感觉4层板还是可以了
现在开始仔细分析需求,研究手册,先来搞个5*5的转盘专用核心板^_^,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想做个I2S的数字转盘

要求不算很高的话
可以试试做这个,半开源。
http://bbs.hifidiy.net/thread-840000-1-3.html

网友:
这个做的才简单,但是挺漂亮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id%3D3%26typeid%3D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LPC4系列不考虑,那么只有LPC3250  不过只有BGA封装的。

要么LQFP208脚的,LPC1850、1853,  其中18 ...

遇上奇葩得商家了
9日我付款,到今天还没发货,我退款了,说好得给你发ZLG得光盘只能爽约了,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上奇葩得商家了
9日我付款,到今天还没发货,我退款了,说好得给你发ZLG得光盘只能爽约了,对不起。 ...

哦,我刚买了个S3C2416的开发板,但是好像都是LIUNX的资源,无头绪研究中。

我这里有不少资源,有些你也不用云网上买的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1lH1x 密码:fp9e     想要啥就自己下载吧,估计有200多个G的资源。

无损音乐:链接:http://pan.baidu.com/s/1nt0t0W5 密码:6dlw      有可能下载不了,版权保护经常分享失败

网友A:
"此链接分享内容可能因为涉及侵权、色情、反动、低俗等信息,无法访问! "
已经完蛋了,看来最近风声紧

Linux其实有好处,搭配那些带SATA的片子就可以实现你的HDD需求了,貌似Ti很多这种,而且还提供完整的Bsp。
至于音质么,要么用LocalBUS连接FPGA出I2S,要么做一个特殊的驱动,播放器输出的信号直接从I2S出不经过S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链接分享内容可能因为涉及侵权、色情、反动、低俗等信息,无法访问! "
已经完蛋了,看来最近风声紧{:big ...

处理器自带的I2S不能不能满足要求吗
我摆度了一下,原来如此

Sample Rate Convertor(采样率转换器)的缩写。
Intel在制定AC'97规范时,为了降低元件的成本,规定凡是符合AC'97规范的元件必定要经历一个音源的处理过程,即将所有的信号转换成统一的采样率进行传输。但这个处理过程也带来了一个相当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SRC并非进行整数倍转换时(如44.1kHz转换48kHz),就会出现噪音,而噪声的大小由转换器本身以及算法的优劣来决定。相比之下硬件的SRC算法会出色很多,据说VIA的ENVY 24芯片可以很好地绕开SRC问题,因为它摆脱了Intel制定的AC'97规范的束缚。
AC'97规范中约定了不少有损音质的操作,其中SRC也就是Sample Rate Convertor采样频率转换器,是最有争议的操作, AC'97规范约定了声卡需要 经过一个处理过程,即将所有信号重新转换成一个统一的采样率输出。SRC如果进行了非整数倍的转换的话,比如44100->48000,会有较大的噪声或者谐波出现,这些噪声因转换器的质量高低、算法好坏而定,不合理的算法会比较严重的影响听感。
SRC的采用为声卡省下一颗晶振。却埋下了隐患,SRC通过软件运算转换,这样受驱动版本的影响非常之大,以创新Live!系列为例,SRC品质最好的是Windows Server2003 自带的驱动,以至于2003推出不久,虽然未能被广大用户采用,但Live!驱动却被剥离出来广泛流传!
当然声卡也有使用硬件SRC的,例如:CS4630音频加速器,硬件SRC的品质往往大大优于软件的SRC,SRC品质的好坏的重要性甚至比Codec的档次更重要。而采用CS4630的声卡最为著名的就是TurtleBeach Santa Cruz,同时乌龟海岸的这块声卡在二手市场上也是最难求到的,不少人为它一掷千金,其中可见SRC的影响。
而作为深受AC'97规范SRC问题之害的创新,也在最近透露了全新一代APU:X-Fi,并着重描述了SRC问题的处理,具体规格如下:
1、更快的核心效率,更为强大且高速的数据处理能力,分为五大关键工作模块:SRC(频率转换)、Tank Engine(存储)、Mixer Engine(混音)、Filter Engine(过滤器)以及The Quartet DSP Engine(数字处理器)。
2、SRC(Sample rate conversion)方面将有重大的改善,X-Fi强大的MIPS能力中的70%将用来专门处理SRC,从而改善声音品质。
3、全新的Band-Splitting技术,使声卡可以支持更高采样规格的录音。
4、独创的Audio Ring体系将创作一个非常灵活的功能布局和工作流程,最高支持4096个音频通道;为配合高速处理需要,X-Fi将在声卡上板载2MB SDRAM内存,最高可升级到64MB。
5、支持全新的OpenAL API标准,并继续支持EAX环境音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链接分享内容可能因为涉及侵权、色情、反动、低俗等信息,无法访问! "
已经完蛋了,看来最近风声紧{:big ...

好像刚刚才注意到1788和2416都只支持16位I2S吗?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A:
那个超频的,不知道用的外部RAM还是内部,从STM32AUDIO看,外部SRAM非常拖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超频的,不知道用的外部RAM还是内部,从STM32AUDIO看,外部SRAM非常拖速度 ...

你板子已经画好了?遇到问题了吗?

他有公布源代码的呢,你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我发现我可能要重新选型,你选的这款我看了一下支持8.16.32位  192采样率      而2416只支持8.16.位96采样率。

搞得我都快没兴趣了,还是退而求其次就只用16位呢,I2S这块我还没研究过,4350在12M晶振下能支持所有采样率?。

刚才又细听看了一下手册,2440的是支持8.16  2416是支持24的,

网友:
哪有那么快,才在考虑需求然后读PDF,再对比,看看满足要求不,或者能不能解决等等。
我缺乏急才,很多时候,我做东西是画Sch的时间比PCB时间长得多。

4350在12M晶振下能支持所有采样率
这IC是这么说的“用于为高精度音频应用创建各种频率的带小数分频器的 PLL0AUDIO”
首先小数分频已经要好不少。
其次它能用的时钟输入很多,主时钟不合用的时候,可以用“GP_CLKIN  通用输入时钟”来输入合适的频率。
实在不行的话,NXP的被动模式也很好用。
3130这方面要好些,音频PLL有两个独立的输入脚

就是这些问题啊,一个个分析,一个个去找资料,最耗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板子已经画好了?遇到问题了吗?

他有公布源代码的呢,你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788支持32bit
“ 可处理 8、 1 6 和 32 位大小的数据字。”

楼主(2014-11-03):
引用 网友A:
1788支持32bit
“ 可处理 8、 1 6 和 32 位大小的数据字。”

ZLG网站上找到的管脚辅助工具  在哪儿  给个下载地址

我自己找到了:http://www.zlgmcu.com/NXP/LPC4000/LPC43xx.asp
你搞好了给块核心PCB玩玩,运费到付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ZLG网站上找到的管脚辅助工具  在哪儿  给个下载地址

我自己找到了:http://www.zlgmcu.com/NXP/LPC4000 ...

哥们,有的等,俺是很能拖的 ……PS:仅限没有明确期限的事情

另外,现在还不知道JLC能不能做LBGA256的板,我按照他们要求的下限做了扇出,画了个1MCU+2SDRAM的板子实验下,发现勉强能布……另外,总线布的很头痛,NXP的老毛病,而且总线脚不能重映射的……

LPC 1788的手册我又重看了下,上次给你说的有一点“LPC1788没有USB HS”,这点存疑,它能外接OTG接口芯片如ISP13xx,不确定一定不能USB HS。

网友:
另外,刚才JLC的回复:
“BGA 间距≥0.15MM(6mil);BGA焊盘≥0.55MM(22mil)。

抱歉没做阻抗测试。”

我再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ARM做一个 接硬盘的数字转盘+蓝牙接收+DLAN(以后再说)+收音,为了保证音质不受损采用纯数字 ...

有单独的蓝牙接收芯片吗?类似于WIFI的那种片子。
谷歌搜了一下,貌似没有这东东。对蓝牙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单独的蓝牙接收芯片吗?类似于WIFI的那种片子。
谷歌搜了一下,貌似没有这东东。对蓝牙不熟。 ...

万能的宝宝,有串口芯片的,你只要跟他协议走就行,个别有IIS输出的,这个就别指望无损了吧,隨便听听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万能的宝宝,有串口芯片的,你只要跟他协议走就行,个别有IIS输出的,这个就别指望无损了吧,隨便听听行 ...

有IIS输出,如果时钟抖动小的话,音质应该是取决于后端的DAC素质吧?

网友:
来看看,这么便宜的cpu.

网友:
最主要还是资料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IIS输出,如果时钟抖动小的话,音质应该是取决于后端的DAC素质吧?

我的意思是就算有IIS,其蓝牙的传输速度能不能跟上无损的速率是个问题,其二IIS的采样位宽和速度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有的等,俺是很能拖的 ……PS:仅限没有明确期限的事情

另外,现在还不知道JLC ...

我发现如果用5*5做核心板,有点放不下的感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如果用5*5做核心板,有点放不下的感脚

我也发现了,除非用BGA封装的RAM,但是这种封装的SDRAM太少……而且JLC的工艺限制也很大,看来只能做成10*10,在布线上把模拟数字分开,万一模拟不行也能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就算有IIS,其蓝牙的传输速度能不能跟上无损的速率是个问题,其二IIS的采样位宽和速度也是个问 ...

恩,是的,CD 音质,16bit ×44.1K × 2=176.8K byte ps,确实够呛。

网友:
现在用安桌手机捆绑外部解码器,外出感觉还是有些不方便。所以觉得能弄个蓝牙的解码器,可以少根线。

网友(2014-12-11):
没看懂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