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飞思卡尔芯片出厂时有没有bootloader(已解决)

楼主(2014-09-30):
stm32出厂带有串口bootloader,飞思卡尔芯片有没有这样的bootloader?

网友:
出厂时好象没有吧。

网友:
看过几个常用的开发板资料 从未提及这个
等FSL的工程师答复

网友:
现在没有,但是之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在之后的kv系列会有固件的bootloader程序!!那升级就方便了

网友:
根据具体项目,自己开发一个好些。

网友A:
你好,第二代的Kinetis MCU是带bootloader的,今年在深圳的FTF研讨会有对这方面有专门的介绍,
你可以了解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339-1-1.html

网友:
自己烧一个进去

网友:
应该是可以烧录一个进去的,通常不带bootloader的芯片第一次烧写的方式都比较固定,第一次烧写后以后可用来烧写程序的方法就比较多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第二代的Kinetis MCU是带bootloader的,今年在深圳的FTF研讨会有对这方面有专门的介绍,
你可以了解 ...

哪些芯片是第二代呢?

网友:
我用的也不知道是第几代,反正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第二代的Kinetis MCU是带bootloader的,今年在深圳的FTF研讨会有对这方面有专门的介绍,
你可以了解 ...

如何知道自己手头的芯片是第几代的?

网友:
不带bootloader的芯片第一次烧写的方式都比较固定,第一次烧写后以后可用来烧写程序的方法就比较多样了。

网友:
老的那些是没有见过,从版主帖子里见过新产品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芯片是第二代呢?

大概是看日期吧……
Pre-programmed into user flash by Freescale
on new Kinetis devices without a boot ROM
(from April, 2014)——K22F devices and more

网友:
这个可以在采购的时候提要求不,或者专门付钱,定制

网友B:
可以选择脱机烧录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择脱机烧录器啊!

脱机烧录器?需要另外购买吗?那么bootloader固件有官方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脱机烧录器?需要另外购买吗?那么bootloader固件有官方的吗?

bootloader官方有,呵呵,脱机烧录器需要另外购买!脱机烧录可以脱离电脑,是生产利器!

网友D:
好像没有吧 ,没那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官方有,呵呵,脱机烧录器需要另外购买!脱机烧录可以脱离电脑,是生产利器! ...

不是搞生产的,是要调试用。因为jlink坏了,新买的在路上,所以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有吧 ,没那么高级

现在已经有了,呵呵!有需要可以短信我哦!

网友:
顶一个,这方面飞思也算走在前面的,M3的片子很多出厂不带bootloade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第二代的Kinetis MCU是带bootloader的,今年在深圳的FTF研讨会有对这方面有专门的介绍,
你可以了解 ...

呵呵
扫盲一下 何为第二代?
看了链接里的资料,也没懂 “第二代”。
谢谢了

网友:
拉普兰德有开源bootloader

网友:
版主,第二代的Kinetis MCU指的是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