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501A pm2.5浓度监测感应器与单片机之间的IIC通信

楼主(2014-09-30):
1、现在需要 DSM501A pm2.5浓度监测感应器与单片机之间进行IIC通信  ,但是DSM501A没有IIC协议接口...
2、我的初步思路是将单片机(A)处理的pm2.5浓度先存到有IIC通信协议的EEPROM中,然后单片机(B)再从IIC总线上的EEPROM中读出浓度,不知道我的思路可行不可行?
3、大家讨论一下这些类似的器件(没有SCL和SDA)是怎样实现IIC通信的?
4、另外附上我的程序,有需要研究的贴友可以看看,欢迎指正。

网友A:
感觉LZ解决了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没有IIC接口为何还要造一个接口搞IIC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LZ解决了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没有IIC接口为何还要造一个接口搞IIC通信? ...

因为有多个DSM501A这样的器件需要插拔式地工作,所以决定IIC通信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您有好的解决方法,欢迎分享。

网友B:
楼主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直接用mcu a 做iic从机协议,用mcu b 访问mcu  a 就行,
或者用485、232接口,按地址进行寻址通信。
或者modbus工业协议在mcu a上面,通用协议,n多设备都可以直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直接用mcu a 做iic从机协议,用mcu b 访问mcu  a 就行,
或者用485、232 ...

原理谁都会想,但真正实践起来就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了,如果你做过类似的,想你说的第一种方法,请共享出来大家学习一下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