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画的电路图(震动感应模块)

楼主(2014-09-30):
初学PCB,很简单的电路,发帖一方面监督自己坚持学习,另外可以赚点积分,希望大牛勿拍砖,您拍累了我继续画图。

网友:
比较器4脚未接地

网友:
建议电路重新布局吧

网友:
感觉仅仅为了布满,没有考虑到实际应用

网友:
这个,自动布的?

网友:
布的也太随意了吧!

网友:
看布线,LZ主要目的赚积分

网友:
布线不好

网友:
电源线尽量加粗

网友:
布局凌乱,且不说走线如何,LZ没发现有好几根线是很靠近其他焊盘吗

网友A:
原理图好像有问题393 4脚应该接地,2楼已经指出,不用的运放输入要接地。
可调电位器封装能找到实物吗,常用的可不是这样。
器件排列不够整齐,走线不够规范,这么空的板子线要搞粗点。

网友:
赚积分来的?

网友B:
如果是第一次练习使用画图软件的还好说,不然就太随意了

网友C:
这模块连个对外接口都不留,主要是赚积分吧

网友D:
U1的封装不对,两侧管脚距离太大了

网友E:
自动布线都比这强吧。

楼主:
多谢提醒,这还是半成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动布线都比这强吧。

说的是,不过再简单的东西都需要自己动手一点一点画,我知道自己还需要学的很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U1的封装不对,两侧管脚距离太大了

这是我实际量的,总之会有一些误差的,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模块连个对外接口都不留,主要是赚积分吧

还在学习中,知道有很多不足,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第一次练习使用画图软件的还好说,不然就太随意了

是第一次联系,让你见笑了,一定会努力画好。

楼主:
图一步一步画,积分自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好像有问题393 4脚应该接地,2楼已经指出,不用的运放输入要接地。
可调电位器封装能找到实物吗,常 ...

非常感谢详细耐心的指正,初次画图,让你见笑了,我记下来慢慢改改。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指正,初次画图,要学的还有很多。

网友:
怎么看着像还没布线呢,我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