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命啊,K60卡在PLL初始化里出不来了

楼主(2014-09-30):
K60小系统板,下载程序调试,卡在PLL初始化的等待参考时钟状态位清除出不来了,是晶振坏了吗?请大神帮忙。

网友:
测测晶振时钟输入端的电压看看,没电压就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我也对很多代码的这类while表示困扰:难道就肯定状态会变、所以不死循环?是不是再加个超过多少次就退出的判断?

网友:
先换一下那两个电容和电阻,不行的话,再把晶振换一个。其它的好像没有遇过

网友:
很有可能晶振虚焊或者坏了,你看一下晶振有没有波形,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换个晶振,或换个板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while等待是正确的,不是肯定状态会变,而是必须等待状态变化,这里是等待晶阵稳定,如果晶阵不稳定 ...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while等待是正确的,不是肯定状态会变,而是必须等待状态变化,这里是等待晶阵稳定,如果晶阵不稳定 ...

这个自然可以理解。
但作为一个稳定可靠的系统,一直死循环恐怕不合适。
就算有故障,也要让人可以知道有故障了才好。

网友:
建议楼主先检查晶振电路是否正常起振
如果方便可以贴个pdf版本的最小系统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看下超频的值有没有设置错误

网友:
建议先找一个之前能够使用的程序看看运行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则需要查看时钟电路晶振等是否损坏。排除硬件问题后,再查看软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4-12-15):
先用最简单的例程测试下是否正常,例如点个LED~~

网友:
MCG或SIM配置不对吧

网友:
芯片是不是Z版本的?或者使用了Z版本的程序?

网友:
首先要判断晶振是不是好的,然后找其他的原因

网友:
十有八九是晶振的问题。拍查一下有没有起震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得到解决没有  !

网友:
应该是晶振没有起振,用万用表测量晶振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看震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