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TM8S103F3用NTC做温度控制的实例

楼主(2014-09-30):
最近的一个项目,求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
把项目要求发上来,看看大家谁做的好,就好比考试一样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一点。

论坛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自己去找

网友:
求头像种子~

网友:
NTC的实例很多的  不要限定某个单片机  找一个例子学习 搞懂了原理 什么单片机都好办

网友:
NTC可以借鉴51单片机相关设计

网友:
一般用查表,这个度娘更清楚

楼主:
附上原理图。

楼主:
目前就卡在温度NTC温度测量这一块了。借鉴了很多查表测量的例子,越看越混乱。求各位大神搭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就卡在温度NTC温度测量这一块了。借鉴了很多查表测量的例子,越看越混乱。求各位大神搭救!!! ...

用电位器来代替你的NTC, 每个温度对应一个阻值,对应一个ADC的值,将这些数据制成表格.自己制作的表格,应该知道怎么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位器来代替你的NTC, 每个温度对应一个阻值,对应一个ADC的值,将这些数据制成表格.自己制作的表格,应该 ...

没具体操作过,有实例不,发一个我学习下。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51的一搜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位器来代替你的NTC, 每个温度对应一个阻值,对应一个ADC的值,将这些数据制成表格.自己制作的表格,应该 ...

感谢支招!!!

网友:
找个51的例子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你的ntc的手册,阻值换算成电压值,做个表,查表。

网友:
网上有NTC生成数据软件,下载后,查表即可。我以前在51上是这样做的。还是不错。

网友(2019-08-22):
楼主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