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升降压芯片

楼主(2014-09-30):
输入5-40VDC,输出15V1A的升降压芯片

网友:
34063 可以做升降压,只是电流略小,外加两个大三极管也许能达到1A。

网友:
这个直接去TI网站找

网友:
ns/ti/linear/maxim-ic等都有

网友A:
可以看看国产的xl6009,还有一个升级版的xl6019,用sepic拓扑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去LINEAR和TI找找

网友:
可以用TI的 WEBENCH 选择一下方案。不过选出来的片子都是TI的。

网友:
www.ti.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国产的xl6009,还有一个升级版的xl6019,用sepic拓扑可以实现。

这个我看了资料标题说400Khz/60V/4A 升降压
文档第一句话说输入电压范围5-32V
有点迷惑!请讲解
可以满足:输入5-40V,输出15V/1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了资料标题说400Khz/60V/4A 升降压
文档第一句话说输入电压范围5-32V
有点迷惑!请讲解

那个XL6019电压是5~4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了资料标题说400Khz/60V/4A 升降压
文档第一句话说输入电压范围5-32V
有点迷惑!请讲解

这种升压、升降压的开关电源芯片的供电脚几乎不走电流,想要增加耐压串个电阻加稳压管就行了

网友(2019-12-11):
同求输入尽可能低到5V,输出3.3V的低功耗升降压芯片,自身功耗尽可能低,输出50mA即可。

网友:
以前 淘宝买过一个自动升降压 恒流模块, FP5109做的。
1A应该可以做到。

当时 我测试 3A时烧了MOS,换了MOS/大电感之后,发现4A这种大电流没法高温下稳定输出。EMI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