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7串口收发问题

楼主(2014-09-30):
如题,求代码
一电脑串口助手发送字符串,stm8s接收到后,并发送出去;

网友:
void Uart3Init()//115200
{
  UART3_CR2 = 0x00;    //disable Tx & Rx
  /* U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16M内部高速振荡器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ART1 Clock disabled
  Configure UART1 */
  UART3_CR1  = 0x00;//No parity
  UART3_CR3  = 0x00;//One Stop Bit
  UART3_BRR2 = 0x05;
  UART3_BRR1 = 0x04;
  UART3_CR2  = 0x2C;//允许发送/接收中断
}
void Uart1Init()
{
  UART1_CR2 = 0x00;    //disable Tx & Rx
  /* U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16M内部高速振荡器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ART1 Clock disabled
  Configure UART1 */
  UART1_CR1  = 0x00;//No parity
  UART1_CR3  = 0x00;//One Stop Bit
  UART1_BRR2 = 0x01;
  UART1_BRR1 = 0x34;
  UART1_CR2  = 0x2C;//允许发送/接收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