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好的继电器 用于做栏杆机控制电路板

楼主(2014-09-30):
    本人目前的方案中采用的是松乐SRD-05VDC-SL-C继电器(就是蓝色最常见那种 大学做实验经常用的) 功能是没问题 栏杆机给一个100ms以上到低电平就可以控制到了 继电器主要用途就是做这个接地的开关 但是考虑到寿命问题 车辆进出多的情况下 松乐这种继电器不知道能用多久 想问下做栏杆机控制器这方面用哪种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
松乐的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A:
个人建议用欧姆龙的,好像20元一个,质量比松乐的好,以前对比过的

网友:
进口建议用欧姆龙,国产建议用宏发。

网友:
以前用过一种松下的,3A,3块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用欧姆龙的,好像20元一个,质量比松乐的好,以前对比过的

那么想再问一下 用机械的好还是用固态的好 我也挺看好欧姆龙的

网友:
各有各的特点,机械的简单些,固态的尽量用12V或24V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想再问一下 用机械的好还是用固态的好 我也挺看好欧姆龙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想再问一下 用机械的好还是用固态的好 我也挺看好欧姆龙的

理论上固态的比机械的寿命长

网友:
这种不带参数的问题都是耍流氓

网友B:
楼主想让产品用多少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让产品用多少年啊?

用上起码两三年吧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欧姆龙的比较好,但假货较多买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