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ddr2控制器 auto-precharge使用方法?

楼主(2014-09-30):
请教:
altera的ddr2控制器  auto-precharge使用方法?
auto-precharge应该是 读或写完 ddr2芯片后, 让ddr2芯片自己完成充电,即 altera的controller每次读或写完ddr2芯片,芯片自己都会precharge一次;
但是如果不用auto-precharge,在对同一行row 的不同列 多次突发读或写 ,是否每次读或写 后 altera的controller都不会发出precharge命令,只有在最后一次读或写完后,切换行的时候,才会发出precharge命令?

网友:
直接调用IP核,给地址,数据,请求信号不就行了?

楼主:
嗯,是的
但是 在使用megawizard 配置ip核的时候,有个选项,见红框内
这选项 如果选上了,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提高效率的,因为如果没有特别控制,
读写了一行,就要precharge关闭此行,再读写这同一行,还要再打开,这样中间就浪费了时钟周期,影响效率了,
如果 前后几次都是 读写同一行,只最后precharge一次,中间就免去了打开 关闭 此行的时钟周期,提高了效率吧 ??

网友:
直接跑 simulation究知到行為了